关于LCD时序抓捕,请教

楼主(2020-10-01):
哪位老师给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协议?
屏幕是淘汰的车载gps行车记录仪的屏幕
屏幕背面有:cs,rst,a0,clk,data字样

那条线是时钟呀?

网友A:
看A0的写法,应该是寄存器选择,比如1=数据,0=命令, 一般是写成RS(A0是厂家的写法)

有没可能是矽创的主控?

时钟应该是通道3吧, 通道1 有点象A0, 但也有点奇怪

你这图是刚上电抓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A0的写法,应该是寄存器选择,比如1=数据,0=命令, 一般是写成RS(A0是厂家的写法)

有没可能是矽创的主 ...

你好!

是这么个东西

网友B:
把逻辑分析仪采样率提高再测量一次看看。CH3像是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逻辑分析仪采样率提高再测量一次看看。CH3像是时钟

嗯。我试试
原来是2M/s

网友A:
通道1=A0
2=RST
3=CS
4=clk
5=data

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逻辑分析仪采样率提高再测量一次看看。CH3像是时钟

谢谢,真的抓出来了

这是上电启动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1=A0
2=RST
3=CS

通道0,CS,SPI enable,等待=1,正常=0;
通道1,RST,应该是rst,复位,我用的通道0触发的捕获;不知道对不?
通道2,A0 ,应该是命令、数据,这个没有反应,一直高电平,不知什么意思?

通道3,CLK,CPOL=1,低电平有效;CPHA=1,后边沿有效;
通道4,data,MSB在先。

3v3电压。
好像不很明白。我第一次学着做。争取用这个屏幕。也不知道是什么屏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道0,CS,SPI enable,等待=1,正常=0;
通道1,RST,应该是rst,复位,我用的通道0触发的捕获;不知 ...

我前面的是从按上到下1-5通道, 实际应该写成0-4, 写的不严谨

通道0-我开始怀疑是A0, 液晶上电一般是初始化,各种设置,所以低电平居多(命令), 当然cs也有可能, 你可以抓稍微长一点的时间, 初始化后会发送显示数据(显示有变化才会发送,不变则发送一次),看看这时通道0是否会有短暂8clk长的高电平出现, 如果有,确定是A0, 一直都是图上那样,可能是cs

RST软件复位,正常是高电平,也有可能不使用该功能,就是一直高

CS低电平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面的是从按上到下1-5通道, 实际应该写成0-4, 写的不严谨

能帮我看下吗?
开机,抓到了以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面的是从按上到下1-5通道, 实际应该写成0-4, 写的不严谨

通道0-我开始怀疑是A0, 液晶上电一般 ...

这是显示这些字符的时候,捕获的数据。
都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面的是从按上到下1-5通道, 实际应该写成0-4, 写的不严谨

通道0-我开始怀疑是A0, 液晶上电一般 ...

我消化消化

网友A:
刚才的回复怎么被吃了

我对了下,很像主控ST7567或者接近型号

你可以对比看看,手头要是有仿真器连上试试

网友C:
CLK 一般会有连续的等宽跳变.
DAT 在CLK 周期中变化.
RST 一般只在上电时拉低一段时间.
CS 一般比较长.
A0 在上电时变化较多(初始化屏),一般在CS拉低时(或稍前)变化.

12864 其实盲猜 80%是能兼容 ST7567 的.

网友D:
cs,rst,a0,clk,data 标号不是SPI接口,指令解析使用SPI格式可能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的回复怎么被吃了

我对了下,很像主控ST7567或者接近型号

我比对看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面的是从按上到下1-5通道, 实际应该写成0-4, 写的不严谨

通道0-我开始怀疑是A0, 液晶上电一般 ...

基本通道0,是cs没错。图形都一样。低电平期间,有clk和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s,rst,a0,clk,data 标号不是SPI接口,指令解析使用SPI格式可能有误。

我也是奇怪,但我也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一般串并口的这样标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通道0,是cs没错。图形都一样。低电平期间,有clk和数据的

但这种液晶接口,有一根线是指示发出的数据是命令还是显示数据的,就是你板上标的A0(RS)

因为不管是串口还是并口,数据只有8位,如果不增加一个引脚区分,会乱的,毕竟显示数据0-255都有可能, 如果不增加一根RS线,液晶主控是区分不出来收到的8bit到底是命令还是数据

所以这根线必不可少,  而cs信号一般使用习惯是一旦选中这个芯片,就持续保持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这种液晶接口,有一根线是指示发出的数据是命令还是显示数据的,就是你板上标的A0(RS)

因为不管是 ...

我重新开机抓取,得到了AO的高低变化了。AO=0,命令;=1,数据

基本对了差不多,还有几条没有找到呢?

楼主:
现在,只有2条,没有找到是什么意思?
0x01

0x23
画三角的2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有2条,没有找到是什么意思?
0x01

最好自己编程序驱动验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有2条,没有找到是什么意思?
0x01

0x23就是第(17)指令 选择内部电阻比例, 这条我试过,对比度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23就是第(17)指令 选择内部电阻比例, 这条我试过,对比度会变化

我没找到个3.3v的单片机
都是5v的。

网友D:
非广告回帖,很多单片可以在3.3-5V工作,比如PIC, STC51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cs,rst,a0,clk,data 标号不是SPI接口,指令解析使用SPI格式可能有误。

这个东西,还真不是SPI

看来,需要软件模拟驱动了

CS
A0
CLK
DATA

这四条线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广告回帖,很多单片可以在3.3-5V工作,比如PIC, STC51等

我找了个stc8a8k64s4.谢谢
我找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23就是第(17)指令 选择内部电阻比例, 这条我试过,对比度会变化

#include <STC8.H>

sbit cs = P5^5;
sbit RST= P5^3;
sbit a0 = P5^2;
sbit clk= P5^1;
sbit din= P5^0;

unsigned char code InitData[]={
0xAE,//显示关
0XC0,//从上向下
0XA1,//列地址,从右到左
0X40,//初始行,0x40--0x7f
0XA6,//常规,正显示
0XA4,//常规,显示点阵
0X81,//内电阻微调-对比度控制
0X1E,//范围00--3f
0XAD,//静态图标开,ac关
0X01,//10,未知??
0XA3,//偏压比1/7
0X2F,//内部电压供应模式
0XF8,//升压倍数
0X00,//2倍
0X23,//调整内部电阻的比例-对比度
0XAF,//显示开
0XB0,//第0页
0X04,//第4列低
0X10,//第4列高
0X00   //20
};

char i,j;
long ltmp;
//void Timer1Init(void)                //1微秒@11.0592MHz
//{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1 = 0xF5;                //设置定时初值
//        TH1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        TF1 = 0;                //清除TF1标志
//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unsigned char tmp;
//-------------------------------------------------------------------------
void writeChar(unsigned char cd,unsigned char c)//cd-cmd or data;c,char
{

    if(cd==1)a0 = 0;
    else a0 = 1;
    cs = 0;

    for(j=0;j<8;j++)
    {
        clk = 0;
        din = c&0x80?1:0;//msb

        clk = 1;
        c <<=1;
    }
    cs = 1;
}

//-------------------------------------------------------------------------
void InitST7567(void)
{

    RST = 0;
    ltmp=65;
    while(ltmp--);

    RST = 1;
    cs=0;
    for(i=0;i<17;i++)
    {
        writeChar(1,InitData);
    }

    //所有像素写一遍0;
//    for(j=0;j<8;j++)
//    {
//        writeChar(1,j+0xb0);
//        writeChar(1,0x10);
//        writeChar(1,0x00);

//        for(i=0;i<128;i++)
//            writeChar(0,0);
//    }

}

void main(void)
{
//    while(1)
//    {
//    cs = 0;din = 0;
//    i=255;
//    while(i--);
//    cs = 1; din = 1;

//    }
   InitST7567();
    {
    writeChar(1,0xb2);
    writeChar(1,0X10);
    writeChar(1,0X06);
    for(i=0;i<228;i++)
    {
        writeChar(0,0x10);
    }
    }
       //writeChar(1,0xA5);
}

楼主:
请教下,上面的代码,出现了下面的画面

写的是b2.写b3页,我复制b2这段代码,改成b3.   屏幕没有反应。但把写b2 的这段注释掉,b3 的就可以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上面的代码,出现了下面的画面

写的是b2.写b3页,我复制b2这段代码,改成b3.   屏幕没有反应。但 ...

上电之后先清屏,就是所有点写零,不然哪怕没有写入显示数据,也是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之后先清屏,就是所有点写零,不然哪怕没有写入显示数据,也是杂点

我试了,写不了
只能写一行
不知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写不了
只能写一行
不知为什么

2个循环

stm32

void LCD_CLR(void)     //清屏
{ uint8_t i,j;
  uint8_t pageno=0xB0;
  for (i=0;i<9;i++)
   {
   LCD_cmd(pageno);   //设置页地址
   LCD_cmd(0x10);     //设置列地址
   LCD_cmd(0x00);
   for (j=0;j<132;j++)
     { LCD_data(0x00); }  //填充00
     pageno++;
     }
}

楼主:
  我的就是这样写的:

    //所有像素写一遍0;
    for(j=0;j<8;j++)
    {
        writeChar(1,j+0xb0);
        writeChar(1,0x10);
        writeChar(1,0x00);

        for(i=0;i<132;i++)
            writeChar(0,0);
    }

楼主:
您的LCD_CMD和LCD_DATA是怎么写的?
我这个writechar()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LCD_CMD和LCD_DATA是怎么写的?
我这个writechar()对吗?

和你的差不多

楼主:
我就是奇怪,写一页,行。
再写另一页,就没反应了。
这是奇怪的地方。

网友E:
是不是writeChar( )中没有加上一些延时造成的?特别是一些低速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writeChar( )中没有加上一些延时造成的?特别是一些低速显示屏

谢谢你,这两天外出干活了。没上电脑。so没回复。
我试试看。

写一行数据,从B0--B8,哪一行也行。但是,只能写一行。
再写第二行,就没有反应了。
所以,导致现在清屏都完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的回复怎么被吃了

我对了下,很像主控ST7567或者接近型号

今晚上终于找到原因了。
可笑之事。
现在正常了。
乱用全局变量的结果。
在writechar里面,用了j。循环里面也用了j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上终于找到原因了。
可笑之事。
现在正常了。

     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刚才的回复怎么被吃了

我对了下,很像主控ST7567或者接近型号

以前写ST7567的测试程序,搞了很久才确定驱动芯片型号,写的指令如下:

0xa2,        //偏压设置
0xa0,        //SEG扫描方向设置,屏幕左右显示方向,0xa0为正常,0xa1为左右翻转显示
0xc0,        //COM输出方向,屏幕上下显示方向,0xc0为正常显示,0xc8为上下翻转显示
0x80,        //设置显示起始行1~63

0x25,        //调节电阻比设置,高5位为设置指令,低三位(D2~D0)为数据位
0x81,0x22,//对比度设置,双字节指令,第一字节为设置指令,第二字节的低6位(D5~D0)为设置数据

0x2f,        //内置电源开关,低3位(D2~D0)为开关位
0xf8,0,        //升压比设置,双字节指令,第一字节为设置指令,第二字节为设置数据,0为0:4倍,1为1:5倍
0xa4,        //0xa5全屏点亮,0xa4正常显示
0xaf        //显示开关,0xaf开显示,0xae关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以前写ST7567的测试程序,搞了很久才确定驱动芯片型号,写的指令如下:

0xa2,        //偏压设置

行扫描,如果按说明书0xC0应该是从上到下, 我这块屏,却相反, 0xC8才能正确显示,有点奇怪

网友:
都是高手,正在入门学习,还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扫描,如果按说明书0xC0应该是从上到下, 我这块屏,却相反, 0xC8才能正确显示,有点奇怪

按说明书上讲,您设置了翻转显示,如果这样设置才能正常,这样的还没遇到过,我原来那个屏是拆的大唐电信的无线座机上的;最近又在一个垃圾无线座机上拆了个屏,怎么搜都找不到资料,从屏pcb的布线上猜测是ST7565的主控,几条控制线找出来但具体不知定义是什么,不过人懒了,几次想搞都拿出来又丢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K 一般会有连续的等宽跳变.
DAT 在CLK 周期中变化.
RST 一般只在上电时拉低一段时间.

我抓了个信用社的ukey,几乎一样的。谢谢。

网友G:
逻辑分析仪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逻辑分析仪什么型号?

淘宝上20多元的那种。

网友(2020-12-07):
20几元的逻辑分析仪不错啊!

网友:
好高级的工具,分析屏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