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毫伏表 可以当 信号放大器用吗?

楼主(2020-10-01):
收了一台毫伏表,灵敏度高,用手感应,指针摆动幅度特别大,那么, 可以把它当 信号放大器用吗?比如制作矿石机时,用它调试用,?!
具体怎么改线路?在哪里接一个输出变压器?
谢谢啊!

网友:
理论上合适的档位可以当做放大器(阻抗匹配),q4管子110付哪里就是输出。此时还要考虑你驱动的变压器阻抗。公参考吧,毕竟知识有限

网友:
高射炮打蚊子!

网友:
理论上肯定行,但若是实施起来,可能比做一级音频放大要麻烦得多;

网友:
调试如作场强指示(测试高频电压),
在检波后大炮打蚊子
在检波前很难确认是电台还是强杂波(这个时刻不如耳朵)

网友:
比如制作矿石机时,用它调试用,?!

毫伏表本来就是调试用的,天线回路测有没有高频信号,耳机端测有没有音频信号

网友:
GB-9B毫伏表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放大器,其最低档输入信号电平-40dB(10mV),输入阻抗2M,接驳矿石收音机信号输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以输出变压器为负载,G4的电路需要适当改造。

楼主:
惊动白版主了!
谢谢各位回复!谢谢版主 回复。
我积攒了一些材料。但是退休前没有时间动手。只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