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一个电瓶,接着一番折腾,小小功率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2020-10-01):
得到一个12V12AH的电瓶,先上电瓶图片。
虽然没什么用,但是总不能放着等他坏吧!因此特意为了这个电瓶做了一个充电器,下面是原理图和充电器做好后和电瓶的合影,充电器的瑕疵是没做个充电转换指示灯。其他的测试数据没拍照。
    充电器好了,但是电瓶还是用不上啊,想来想去那做个逆变器备用吧。万一停电也能将就应下急,鉴于这个电瓶的输出能力,这个逆变器功率要求也不高,能带个小风扇,充充手机,100瓦以下功放听听歌,点个LED照明,充充手机(这个不如根据充电协议搞个DC-DC效率更高),其他的比如:空调,冰箱,微波炉什么的就别想了。
想来想去,就利用手头现有条件做,驱动芯片没有怎么办?那用单片机吧。于是开始搞电路。原理图如下:(图中的310V实际上全是350V,变压器次级88圈,不是78)
数码管电路。
        制作过程省略,年纪大了焊元件还是有点累的,100W老化了4小时没什么问题,初级管子还能摸,但是不能按着超过3秒,不然还是很烫。次级管子好点。空载变压器有点响,照片太少,因为没东西测试,只有风扇和开关电源带,其他没东西用。,最后是用的一个120瓦的开关电源接在逆变器上,用负载仪测试的负载能力的,带到120W正好保护。按照开关电源80%的效率来看,估计这个能到150瓦。电压掉到了190VAC。下面是部分测试照片。
        初级开关管栅极波形

栅极波形

栅极波形

        虽然感觉不需要,但是还是给他弄了500纳秒死区时间,
下面是输出波形和电压
        其实不隔离也没什么事,这样可以省一个单片机,AVR在定时器的功能上确实是不如ST的.我试过了不用板上频率,另外用单片机提供的100K,总待机电流130毫安左右,这还包含了继电器的30毫安用电,加上两个单片机,IR2136S,74HC595,运放,12个数码管的用电。
       实际这逆变器不隔离也没事,一个单片机完事。
       就算要隔离,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当时为什么要选两个不同型号的单片机,选一个ST就行了啊,现在初级这个atmega48pa输出31.25K频率,除非外接晶振,不然提升有限。所以现在待机电流高达400毫安。坑。这令人十分不满,如果把不必要的元件省掉,其实可以做到100毫安以下的。不过就算他这么坑,我还是顺手给他弄了个壳子,这个是整机造型
     下面是两个单片机的程序。

补充内容 (2020-10-15 09:57):
居实测,加大频率电流减小不明显,反而因为死区的问题,负载能力反而变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在此基础上继续优化

  改了升压板板子。
1.换了个单片机。改变频率,但是待机电流没多大改变,电流小了是因为频率变高,死区时间却没变所以电流小,但是相应的带载能力也变弱了,因此后来还是用30多千赫兹。
2.防反接把继电器换成了MOS,这样可以省去继电器那30毫安电流。

下面是改过后的电路:这是控制升压部分,
防反接本来是这样的,因为空间问题,所以省去了一个

  逆变程序改了:
1.增加高压启动保护,电压要高于直流270V才启动输出,避免一些不支持宽电压的设备插在插座上带载启动烧坏用电设备。
2.IR2136S虽然本身自带过载保护,但是还是利用上了单片机的刹车双重保护。

稳压也是通过单片机来控制的。

这版过后就不折腾了,这个逆变器本身是可以不隔离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这个图试试。我自己飞线试了下是没问题的

下面是改进过的程序。。

网友:
这就是拣了一把韭菜,就需要买面丶肉包饺子吃,高兴啊!

网友:
矿坛很神奇哦:有这么多高手在此!

楼主:
合成波形没拍,那是不断改变输出波形占空比的波形,取得范围宽了看不清,窄了看不出来是什么。
我懒得自己写数组,直接给个公式,让单片机自己算出来,然后自己不断变换占空比就完事了。
程序没其他需要占时间的函数,显示都是300毫秒刷新一次。因此单片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空转,所以都是直接延时,懒得调试。而不是累加。
另外高压部分管子是1微秒的死区时间。看程序可以看出来。

网友:
岂是厉害厉害两字得了

网友:
赞一个,DIY高手!

网友:
只能说佩服!

网友B:
高手!!!软硬通吃!!!!!!

网友:
高手!!!软硬通吃!!!!!

网友C:
正弦波逆变器空板有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软硬通吃!!!!!!

  过奖了,这明显有瑕疵,不完美。
比如:1.充电器的运放换成四运放或者四比较器。比较一下电压,再弄出个充电指示灯不然这个只能让他自己充,充没充好不知道,得去量一下,或者开逆变器看一下电压。。
          2.把那个AVR单片机也换成STM8的。开关频率调高,待机电流大减。这个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弦波逆变器空板有卖吗

不需要买,要的话直接送你。
不过这不完美,其他的没问题,但是待机电流稍微有点大。可以大幅度优化。不过想减小待机电流得提高频率。需要换单片机,那就要重新设计了。然后重新写个程序,虽然也费不了多大事。
想想就觉得自己头铁,当时怎么想的用两个不同类型的单片机。结果差强人意。
而且这功率这么小,要来干什么呢?
不过按照这个电路实际上可以做更大功率的,只要换大电瓶,大磁芯的变压器(比如EE55,40之类的,我现在用的PQ磁芯实际上更适合开关电源),再换下次级限流电阻,上千瓦不敢说,五六百瓦不成问题。

网友:
牛b,佩服佩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买,要的话直接送你。
不过这不完美,其他的没问题,但是待机电流稍微有点大。可以大幅度优化。不 ...

能不能给个完整的后级的图纸?我家里除了单片机其他都有。所以想做个千把瓦的玩玩【纯正弦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个完整的后级的图纸?我家里除了单片机其他都有。所以想做个千把瓦的玩玩【纯正弦波的】

完整的图纸在楼上啊。我都发完了的。
行,国庆之后寄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个完整的后级的图纸?我家里除了单片机其他都有。所以想做个千把瓦的玩玩【纯正弦波的】

后级完整图纸就是STM8那张。
电感要用铁硅铝的,黄白环也能用,但是损耗大,到时待机电流更大。而且效率降低。
板子上这个散热片就是普通那种7805用的那种小散热片,要是上千瓦肯定受不了。必须得换散热片和内阻小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