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54收音机

楼主(2020-10-01):
加电,无音,如何检修?(本人小白一个)

网友:
先按照线路查找吧

红灯754收音机

网友:
好机,不难修,声音杠杠的!

网友:
先看看电位器接电源的两边通不通。

网友:
应该先说说你都有什么工具,如万能表?再说说你都会什么?知道什么?

网友:
都不懂的无法修,请人帮忙修理才好。

网友:
7管机不难搞,只要有配件。

网友:
这样修的话,只会越修越坏

网友:
按照2楼矿友的资料,从低频到高频一段一段去查故障 。

网友:
        一点不会就不要修了,先学习差不多了的时候再修理,如果嫌慢就请人修理吧,这东西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
机器不错,收个配件机也不少啊。

网友:
这个不难修。把收音机电源打来,用万用表电压档正表笔接再电池上,负表笔接在电源开关尾部的两个头,如果开关正常两个头都应该测出电池的电压。
如果正常,再检查线路上的故障,检查c21电容器两端的电压。。

网友:
4楼经验丰富

网友A:
笨蛋,发太原来,我给你修。
DE BG3UP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笨蛋,发太原来,我给你修。
DE BG3UPA

话虽厉害,好心人,赞一个!

网友:
背带的两个塑料耳朵不过关,不得不改成了内置的铁丝耳朵。修理无声的第一步是乱捅几下耳机插孔。

网友:
建议啊,仅仅是建议:如果楼主朋友有动手能力(这个动手能力是要怎么拆下来,还能怎么装回去,而且不能损坏元器件),并且有工具(万用表,电烙铁必备),就根据2楼朋友提供的资料以及楼下朋友们的指导来修;如果您根本就不懂,最好先不要再动了,然后学习学习相关知识技能,有了理论再去实践;实在不行就请懂得的人修。不然越搞越糟(特别是那些中周磁帽,不要随便拧动)

楼主(2020-11-02):
引用 网友A:
笨蛋,发太原来,我给你修。
DE BG3UPA

bg3upa,谢谢,这点小事岂敢麻烦你老人家呀!

楼主:
谢谢大家,我慢慢学习电路吧

网友(2021-04-12):
没有声音比有声音质不好更容易修理。

网友B:
看看第二图,喇叭少一根线没接,要是响了才怪

网友C:
出过多台这机子。。,

网友:
不会修的不能买病机啊。这个牵扯的问题比较多,几句话说不清楚。楼主要出的时候通知我一声。

网友:
其实像这种完全无声的往往是最好修的,往往几个步骤就能找出原因。楼主完全不懂电路就没辙了,只能被你们这些坏人欺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第二图,喇叭少一根线没接,要是响了才怪

哈哈居然看得这么仔细,好心人凭照片就找出毛病原因了

网友:
品相不错,收藏佳品!

网友:
好机子,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过多台这机子。。,

我的一台就是收您的,现在工作状态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