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化硅变阻器是什么?

楼主(2020-10-01):
碳化硅变阻器是什么元件?这个文章中提到的

网友:
查了一下也就是压敏电阻,它具有在不同电压状态呈现不同阻值特性。

网友:
这应该是个古老的电路,现代碳化硅在半导体器件中,应用非常广泛。至于你那个资料中的变阻器,倒是没有发现有正式产品面世,貌似现在市场上也没货。可以去搜索压敏电阻,看看有没有满足你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