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61收音机震荡线圈的疑问?

楼主(2020-10-02):
一台161收音机,震荡线圈内部断线了,数据见下图,按照图中绕法,低端调好线圈后,高端最高频率只能到1630千鹤,我按照之前的经验采用分段绕法就很正常,为什么按照原始绕法反而不行?

网友A:
如果是中波,高端到1630千赫非常正常,你的疑问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中波,高端到1630千赫非常正常,你的疑问是什么?

请问前辈  6N2 推标准6P14 单端(4.2W)功放,使用86 dB的音箱 推得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中波,高端到1630千赫非常正常,你的疑问是什么?

震荡频率高端应该在1605+465=2070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荡频率高端应该在1605+465=2070啊

低端调电感,高端调电容(半可调)。反′

网友B:
LC的乘积决定谐振频率。线圈管直径的误差,漆包线漆膜的厚度,叠绕与间绕等等照成L(电感量)不同,特别是线圈分布电容不同C。频率自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的乘积决定谐振频率。线圈管直径的误差,漆包线漆膜的厚度,叠绕与间绕等等照成L(电感量)不同,特别是 ...

看来是分布电容不同引起的,我测量一下在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震荡频率高端应该在1605+465=2070啊

我以为你说的是调频率覆盖,高端1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说的是调频率覆盖,高端1650.

现在好了,原因见上面图片文章的原因,正确的方法是单层平绕,让回授线圈放在中间,这样分布电容最小。
当时拆原线圈时候,回授线圈和震荡线圈之间有一层塑料纸,可能作用是一样的。

楼主:
这样看来,减少分布电容的做法,单层平绕好于蜂房好于多层乱饶好于多层平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看来,减少分布电容的做法,单层平绕好于蜂房好于多层乱饶好于多层平绕

由于各种线圈所要求的电感量大小不同,同时又要照顾到节省装置地位和保证线圈质量,因而线圈有各种不同的绕制方法。线圈一般都是绕在圆柱形的线圈筒上,有单层和多层两种绕法。电感量小的线圈圈数少,一般是绕成单层的。单层的线圈又分密绕的和间绕的二种,间绕的可以减小线圈的分布电容,短波线圈很多是采用这种绕法的。
电感量较大的线圈圈数比较多,为了缩小体积,通常都是采用多层迭绕的方法。多层选绕的线圈,一般说来,它的质量因数较低而分布电容量较大,因此要采用特殊的绕法来避免这些缺点,常见的绕法有乱迭绕式、蜂房式和分段式等几种。乱迭绕式是在线圈筒上套上两块圆形夹板,在夹缝里将导线故意不整齐地一排排绕上去,这样可以减少分布电容,绕制也比较容易,业余自制多采用这种绕法,但它的品质因数和稳定度较低。蜂房式的线圈是用专用的绕线机绕制的,绕线有一定的规律,导线和线圈管轴线成一定的角度,线匝是相互交叉而不是平行的,可以使分布电容量大为减小因而有品质因数较高、体积小巧、电感量大等优点。分段式是将绕组分成几段绕制,串连起来,这样更能减小线圈的分布电容,中波段的调谐线圈是分段绕制的。

网友C:
原始资料给出的中波振荡线圈就是平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始资料给出的中波振荡线圈就是平绕的:

太对了,这个线圈的外层线圈和内层线圈一定要用塑料纸隔开,否则会引起分布电容太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对了,这个线圈的外层线圈和内层线圈一定要用塑料纸隔开,否则会引起分布电容太大

请教:塑料纸的厚度?另外回授线圈中点与主线中点相距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塑料纸的厚度?另外回授线圈中点与主线中点相距多少?谢谢。

普通塑料纸,估计0.5mm吧

网友:
谢谢,我想知道中波本振线圈,主线圈中心与回授线圈中心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