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不能充放电了能激活吗????

楼主(2020-10-02):
如题,用什么方法能激活???

网友:
如果是老式的笔记本电池,不带锁死,是可以自行更换电芯和激活的。现在一般都带锁,当检测到某串电池失效(电压低于一定值比如0v了),它就锁死了保护板,即使你自己更换了电芯也不给你充放电,需要用其它工具去重写数据。
马云家有破解电池的,好像10多块钱一次,您可以搜搜。

网友:
不建议自己搞哦,万一搞炸起火就坏事了,建议淘宝买一个型号一样的

网友:
建议去买一个吧,锁死了不好弄,光撬壳子就很麻烦,电池要带原保护板激活,单拆每一颗保护板都会锁。激活以后壳子复原就更麻烦了

网友:
电池被锁了,就不好搞了

网友:
我的也锁死了,没法充放电,每次使用都要插电源,非常的麻烦

网友:
现在都是锂电了,激活不容易

网友:
自己换还不如买第三方的,划不来

网友:
有芯片的,估计不大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