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筒要想能用还需其它电路吗?

楼主(2020-10-02):
这个话筒要想能用还需其它电路吗?弄来时就这样,是否加一1.5v电池,接个插头就行了?

网友A:
电路板呢?应该还有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呢?应该还有一部分。

就是没见电板,才来问问大家,看来还需电路

网友B:
vcd话筒坏了,我就电容话筒,加一节电池,开关接在电池与话筒之间,用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d话筒坏了,我就电容话筒,加一节电池,开关接在电池与话筒之间,用来一样。

我想我那电容麦应加1.5v就能成为话筒了吧,另是加点阻容滤波更好一些,朋友的说法应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我那电容麦应加1.5v就能成为话筒了吧,另是加点阻容滤波更好一些,朋友的说法应行吧

我就是加了个1.5电池,33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加了个1.5电池,330欧电阻。

请问,这个330欧加在那?

楼主:
s是电容麦头吗?元件有点多,好像难度又大了点 谢谢给出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0欧在R1位置,这几个元件也算多?

问下330欧是调灵敏度吧?还是隔离一下呢?不装后面电路能行吗? 我只想简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我那电容麦应加1.5v就能成为话筒了吧,另是加点阻容滤波更好一些,朋友的说法应行吧

如果机器输入口串联了电容,只加电池还不行,需要在电池之后与输入并联一千欧以内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330欧是调灵敏度吧?还是隔离一下呢?不装后面电路能行吗? 我只想简化

如果灵敏度够,不需要放大,通常咪头串联电池,电池后边以输入口为参照并连电阻,电池也要分正负极,接反了声音小,串联的电池电压越高灵敏度越高。

网友:
就两个点,不要接地线就行,不知这个为什么这么多线。

网友:
常见的小咪头是所谓住集体麦,里面应该有场效应管放大,所以只要与直流电一起输入就行。有些专门用动圈麦的输入口可能串联了电容,所以只串联电池还是没声音,其原因就是被输入口串联的电容把电池的直流隔离了,在输入口的电容之前并电阻就是消耗那个电容的电,使其不能充满。
如果是真正的电容麦,振膜就是电容的一个极板,前面需要串联较高电压的电源,[我见过最高90多V],后面需要阻抗改变,甚至还需要放大、滤波等。
所谓电容麦的幻象电源就是那个电压较高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