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山水T-E770收音头电路图

楼主(2020-10-02):
LA1266+LA3410+LC7219,FM只能接收单声道,立体声状态下无声,且不能点灯,更换LA3410无果。
鉴频中周电容用100P、68P都试过,单声道声音清晰,且调整磁芯时声音强弱有变化。但无论有台无台,LA1266的第8脚始终是高电平(11.6V),第9脚为9.4V,也远高于标准值(4.2V),我觉得这是造成立体声无声的原因,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能否LA1266已损坏?

山水T-E770收音头

山水T-E770收音头

网友:
查看LA1266的PDF,双中周的谐振电容都是100P的,你可以下载1266的PDF后参考你机子上的电路看周边的阻容元件选择是否是标准电路一样的来判断你的鉴频中周的参数。这个要周出立体声灯亮是不容易的。

楼主:
把LA1266第8脚对地短路,立体声灯立刻点亮,也许就是它出了问题,等买到新的换上后再看效果。

立体声灯点亮

立体声灯点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LA1266第8脚对地短路,立体声灯立刻点亮,也许就是它出了问题,等买到新的换上后再看效果。

你直接将8脚对地短路,那个立体声指示灯当然会亮了,你认为是LA1266坏了,但是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它没有坏,不信你换个新的上去一样不行。你这个电路还是没有调整好6,7脚外接的中周的原因。查PDF文件,中周电容100P的,两个都是。但是两个中周的作用有点不周,离芯片近的调整变化大,远的影响小。

你现在灯亮了,也是解不出立体声的。认真看下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LA1266第8脚对地短路,立体声灯立刻点亮,也许就是它出了问题,等买到新的换上后再看效果。

你应该这样修机:1、找到当地信号最强的台,调整到准确的频率上与电台报的频率一致。2、看此时机子单声道能正常工作不。正常就换到立体声模式,换后如不能正常工作,微调整中周。如单声道都不能正常工作,先调整中周到能正常收听。再重复前面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将8脚对地短路,那个立体声指示灯当然会亮了,你认为是LA1266坏了,但是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它 ...

对地短路LA1266第8脚后,立体声灯亮了,而且确实是立体声,声场立刻变开阔,而且能听到立体声特有的高频噪声。
立体声灯是接到LA3410的第9脚上的,这个我没动。
附图是山水T-1000的电路图,这两台的中放、解码所用的IC相同。

SANSUI T-1000

SANSUI T-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这样修机:1、找到当地信号最强的台,调整到准确的频率上与电台报的频率一致。2、看此时机子单声道 ...

你说的对,主要是调整离LA1266近的那个中周。远的那个我分别用50、100、200P的电容都试过了,没有任何区别,调磁芯也听不出变化。
目前这机器自动搜台也能停,和好机器几乎没有区别,就是多了一条短路线。

LA1266与LA3410

LA1266与LA34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地短路LA1266第8脚后,立体声灯亮了,而且确实是立体声,声场立刻变开阔,而且能听到立体声特有的高频 ...

1266的8脚与3410的10,11脚电路相关联的,是VCO停振,这个会直接影响到3410的工作模式,也就会影响到立体声灯的。你如果能自动收到并正确停台,可以调整下1266的16,17的AM-SD,FM-SD的灵敏度的调整,可以参考下1266的PDF文件中对这个可调的取值。值越大,灵敏度一降低的,也就是信号不强也能正常停台的。1266的8脚接出去是tune灯,3410的9脚是ST信号。相互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66的8脚与3410的10,11脚电路相关联的,是VCO停振,这个会直接影响到3410的工作模式,也就会影响到立 ...

相互学习!看来你对这部分电路有过很深入的研究。我也是被困扰了多日才不得已尝试去做的。
待新的1266到手后再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66的8脚与3410的10,11脚电路相关联的,是VCO停振,这个会直接影响到3410的工作模式,也就会影响到立 ...

更换新的1266后第8脚功能恢复正常。
通过这次试验得出的结论是:短路第8脚后搜台速度慢;断开后速度变快,到电台位置再自动变慢直到锁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新的1266后第8脚功能恢复正常。
通过这次试验得出的结论是:短路第8脚后搜台速度慢;断开后速度变快 ...

LA1266部分电路损坏这个还真是少见了,但也是有可能的。搜索电台提速度是由MCU控制的,不是由1266控制 的。

网友B(2021-11-21):
你好,我最近买了一台同型号的收音头,但感觉操作使用比较复杂,你能否提供个使用说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最近买了一台同型号的收音头,但感觉操作使用比较复杂,你能否提供个使用说明?谢谢!

你好,说明书我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LA1266第8脚对地短路,立体声灯立刻点亮,也许就是它出了问题,等买到新的换上后再看效果。

你在使用这个收音头时,显示屏上有个【SLEEP】,84分钟,并不断递减,直到自动关机,你在使用中是怎样消除这个自动关机,让收音头始终工作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使用这个收音头时,显示屏上有个【SLEEP】,84分钟,并不断递减,直到自动关机,你在使用中是怎样消 ...

常开功能我也没找到。这种收音头时钟功能强大,但常规使用时却不觉得方便,比如关机只是通过静音实现的,收音头仍继续工作,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立即开机无需等待,也许我还没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