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高频焊台风扇改造

楼主(2020-10-02):
手里有两台胜美达和快克的205高频焊台,用着感觉很好,就是风扇噪音太吵人了,自己动手操刀改造,拆了原机的小风机,找个电脑CPU的7x7厘米12V风机,把变压器往前挪动,后盖开窗,用个DC/DC降压模块,把24v降压到约5V,模块的取样上臂电阻换成33k,取样下臂换成10k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这样,它的输出电压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升高,实现温控调速,(我就把热敏电阻暴露在焊台内变压器上方空间,不接触变压器和外壳),实际使用感觉噪声小太多了。散热也不差,长期用,会觉得风扇有提速,排出的风也感觉到温度上升。需要多说一句,原设计的进风口太小,必须多打些孔,扩大进风口,不然风机的排风效率会很低,原设计是小直径风机高转速,改装的是大直径风机降速使用。

网友A:
我的203,没有风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203,没有风扇啊

203才90W,楼主的205可是150W

楼主:
所以203H没有风扇

网友:
胜美达的203焊台,加热峰值有12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才90W,楼主的205可是150W

203是60瓦才对。

网友:
如果不是一天几百上千个焊点  风扇完全可以停转 ,升到一定温度再开启风扇。自带那个风扇是为流水线高强度作业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