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式轮胎气压表怎么用?轿车车胎气压多少合适?

楼主(2020-10-02):
坛友们刚网上买的机械式轮胎气压表怎么用?说明书也没,是不是山寨货。凯美瑞车胎气压多少合适?前后胎压要一至吗?

网友:
接头在气嘴上按一下,就可以读出数据。2.4就可以了。

网友:
气嘴对着轮胎嘴按下去即可。  看完了读数 按下表上面的放气按钮。 让指针归零

胎压在车门拉开之后的车身部分铭牌上写着。  夏天可以低点,冬天可以高点。 但要在规定范围内。

楼主:
谢谢坛友谢谢坛友

网友:
换个电子数显的吧。这个表里面有一个细钢丝压在指针的轴上,为的是保持读数,直到按下复位按钮才归零。同一个气压,测三次三次读数都不一致。当然不是说表不合格,但如果标误差范围的话,怕是有正负0.3个㎏f每平方厘米了。
拆开很简单,克罗米的圈拔下来就行了。

网友:
胎压按车门框上的铭牌打就可以了。无版说适当打高点有利于安全,我个人尝试确实如此。

楼主:
我车原配套的是这个。现在换了米奇林的胎压是打到2.8不知合适否。?

网友:
这种的以前买过,只能看个大概,别指望它能有多精确。

网友:
对,这个不精确,还有车上带的胎压检测也不精确,都只是个大概,用那种液晶数字的,我的一般在2.0-2.5之间,2.4的时候多

网友:
机械和电子的都有准和不准的,精度与价格成正比。
至于胎压,高个零点几问题不大,高点省油、耐磨、但噪音大,而且刹车效果略差,低点相反。

楼主:
12元也不指望多准了。看个大概就好了

网友(2020-11-14):
引用 楼主:
我车原配套的是这个。现在换了米奇林的胎压是打到2.8不知合适否。?

这个图我车上有,说实在有点看不懂,给的数据不知道应该打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元也不指望多准了。看个大概就好了

我买的数显三合一的,带砸玻璃,带割安全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数显三合一的,带砸玻璃,带割安全带

好像才三十几块,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