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HD100录像机加载正常 不走带

楼主(2020-10-03):
各位老师好
我有一台松下HD100录像机
进出舱和加载都正常
按播放后主导轴转,主导轴那里溢出一段带子后自动退载了.
目测是收带轮没转
快进快退也是一样不转.
请教各位老师应该检查哪里?
谢谢

网友:
先检查皮带,用手转动收带轮看看。

楼主:
手动转收带轮可以转,就是按播放键不转

楼主:
通过观察好像是磁带没下到底

网友A:
磁带没有到底,看一下带仓和机芯链接的齿轮齿条位置,网上找一下对位方法,好像是退带后,齿轮有一个凸点对第二个齿条凹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磁带没有到底,看一下带仓和机芯链接的齿轮齿条位置,网上找一下对位方法,好像是退带后,齿轮有一个凸点对 ...

好像齿条是凸齿轮是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齿条是凸齿轮是凹的。

谢谢指导,重新弄一下

网友:
这 机器有个通病,电机轴套裂了用胶水粘上就可以。

网友:
电机轴套打滑,带仓不到位,此机通病。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一个臂变形导致磁带加载不到位.可能是上一位暴力取带造成的
谢谢各位老师回复指导

楼主:
现在机芯工作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