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的请教

楼主(2020-10-03):
为了测量温度买了两款89C52和AVR atmega328p 最小系统单片机,在论坛老师帮助下atmega328p换 ATMEGA8A完成18b20的温度测量应用到现在,这段时间学习手持表及台表工作原理过程中,微处理器和单片机在万用表、数控电源,电压电流源等各个方面应用非常广泛,买了本《51单片机 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  王云》准备按照教材从头一步一步学习,点亮一盏Led轻车熟路,温习了Keil C51和STC-ISP教材是LED连接了P10,根据单片机改P20,电路连接上led灯就是亮的,修改c代码不亮到亮到不亮,为了配齐书中的各种元器件有下单购买,有一下几个问题请教:1.单片机程序存储的ROM 的内容用什么方法可以读出,或者把单片机标记和*.c文件存档?2.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是这次学习单片机重点,书中数模转换 推荐的DAC0832LCN价格还可以,可是ADC0804LCN价格比较贵用 ADC0808CCN如何。3.光耦隔离通讯或控制这本书没有,能不能给一些范例学习,搜了一个光耦隔离通讯的不知道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你们觉得有必要把内部结构搞得一清二楚吗?反正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懂,我只知道一个芯片有多少端口、多少接口可用,我刚开始也像你这样,结果没多久就失去兴趣学不下去,放弃了,后来因为要用,才从项目需求学起,需要什么接口学什么接口,需要什么协议学什么协议,这才入了门

网友B:
1,不加密的芯片内容可以用专门的“设备”读出来。如果芯片有加密措施的话,ROM内容几乎不可能读出来;2,任选;3,你图片里面已经有光耦的电路了;你可以把你点亮的LED,换成光耦的LED那边,试试另一边“输出”有什么表现,就明白了;国产的便宜(1毛钱1个)的,线性不好,但有“光控开关”的效果,可以做隔离开关;可以传递“脉冲”信号;贵点的,线性好的,可以传递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加密的芯片内容可以用专门的“设备”读出来。如果芯片有加密措施的话,ROM内容几乎不可能读出来;2, ...

谢谢壹法拉老师,百度搜单片机如何写多读ROM的少,ADC0804LCN和 ADC0808CCN任选就买ADC0808了便宜不少,光耦电路在电源控制中见到一头雾水比较陌生,买几个光耦学习学习,

网友C:
针对第一个问题,单片机的ROM,如果没有加密,很多时候可以直接读取出来,用对应的编程器就可以,但是只能保存成bin或者hex这种文件,就是二进制文件,你是看不懂的。如果想看,可以使用反编译软件反编译成汇编语言,分析原程序功能,但是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如果单片机加密了,使用编程器是无法读取ROM的,也就是理论上无法读出了。但是现在有破解单片机的方法,可以利用各种手段读取。

网友D:
STC买STC15系列单片机, 不仅开发和C51完全一样,还内置了ADC,不用买了;

DAC何必买0832,正品德州仪器的0832零售19批发15 。  干嘛不用MCP4801,零售7块批发4.5 而且是内建基准电压。 零售13块的MCP4821是12位的,远高于0832  ,而且真正实用的电路谁还用并口。 都是SPI,IIC之类的串行总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1:这个问题没太明白你想要干什么,或者说想达到什么目的。如果没加密的话很容易读出来,至于怎么读取 ...

感谢闻太师指教,第一个问题是单片机接上一个LED灯还没下载程序灯就亮了,应该是原来弄的忘记了,想到可否读, DAC和ADC芯片不知道换新的芯片怎么编程 在tb看您介绍的芯片还比老芯片便宜性能还好,书是百度搜的,就买了一本,刚刚看了是2018年第一版2020年多次印刷的书,好多年没有买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第一个问题,单片机的ROM,如果没有加密,很多时候可以直接读取出来,用对应的编程器就可以,但是只能 ...

谢谢Edward老师,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买STC15系列单片机, 不仅开发和C51完全一样,还内置了ADC,不用买了;

DAC何必买0832,正品德州仪器 ...

谢谢IRF540老师,已经买了好几个STC52了,STC  STC15带ADC再买几块也行,MCP4801或者MCP4821不用并口, 都是SPI,IIC之类的串行总线了刚刚接触单片机还不太熟悉这些 信息太多慢慢消化

网友F:
328P使用Arduino开发还是比较简单的
使用1N4148二极管测温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网友G:
其实有些个应用用并口的比串口的传输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328P使用Arduino开发还是比较简单的
使用1N4148二极管测温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 ...

谢谢已经拜读,孤陋寡闻第一次知道PN结测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有些个应用用并口的比串口的传输快

谢谢,对串口通信总线之类还不太熟悉,从头学51就是想把中断计时器等等搞明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锁存器参照教材选的SN74HC573N 封装DIP20,有没有更好的,如果不换单片机ADC选用什么得好。天猫STC15F2K60S2-28I-PDIP40售价11元多,比ADC 0804LCN 便宜的多的多,除了STC15还可以选择架构和51用法一样功能和性能好的芯片,兼顾能按照书的内容跟着弄完,单片机集成有ADC怎么用?看资料ADC或DAC与单片机的用法雷同......

网友H:
楼主没有搞明白单片机的工作方式,搞明白了就不存在学习什么的问题了。建议用STC单片机,自带ADC,使用简单明白,对于DAC可以买便宜的DAC试验,甚至可以一毛不拔的试验,比如使用一个口的4位,经过电阻阻值按电流8421比例选取,电阻的另一端接在一起接入一个电流表,向端口写数字,电流就是数字化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对串口通信总线之类还不太熟悉,从头学51就是想把中断计时器等等搞明白。

我上次就和你说过不要碰巫妖,AVR,或者 STM8/32 直接上手。

要学定时器中断啥的,从 51 角度学也和 AVR 啥的没区别,反正你也看不到它。

你要“搞明白”,就得从 8080 开始,中断就是 8259,定时器是 8253,UART 串口是 8251,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芯片,看得见摸得着

定时器

中断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对串口通信总线之类还不太熟悉,从头学51就是想把中断计时器等等搞明白。

定时器不明白?简单。定时器是用计数溢出,也就是满了来计数的。16位计数器最多计数65536 就溢出了,你要多长时间?那个定时时间就是(65536-(TH,TL))*计时脉冲的周期      对应的时间。当然还有8位或者其他什么位数的定时器。举例说 计时脉冲为1微妙,需要500微妙时间,那就需要(65536-(TH,TL))*1(US)=500,显然 (TH,TL)=65036 = FE0C。定时器?就这点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拜读,孤陋寡闻第一次知道PN结测温

上次和你说用 18b20 测温我就说过了,18b20 一类测温器件的原理就是 PN 结测温,PN 结具有大约 2.2mV/°C 的温度系数,所以根据 PN 结压降可以推算出温度。不过,18b20 之类是经过校准的、保证 0.5°C 误差的数字器件,直读得到准确温度;你要是用个 4148,每个批次人家电压不一样的,需要自己校准(很麻烦),所以不建议使用。

一些单片机提供片内的测温 PN 结(eg. m328,STM32 普遍都有),片内有厂家校准值,不过误差比较大且受单片机自身运行发热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1:这个问题没太明白你想要干什么,或者说想达到什么目的。如果没加密的话很容易读出来,至于怎么读取 ...

谢谢闻太师分享,过去都是百度查询下载芯片数据表,在立创查询下载挺方便的,天猫常买的店MCP3421架构i2c总线通信?  您介绍的MCP4822架构更复杂些  ,价格都比老款的便宜。 现在还顾不上比较性能参数好坏,不知道这两款怎么在单片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没有搞明白单片机的工作方式,搞明白了就不存在学习什么的问题了。建议用STC单片机,自带ADC,使用简单 ...

谢谢w6955老师的建议,过去一直是用电脑学习过basic,去年接触单片机一段时间就放那了,这段时间又想学习单片机,看到课件介绍单片机就是通过添加各种元器件与单片机控制完成各项功能或操作来完成任务,有所开窍。

网友A:
我C51用的是STC15,官网上有手册,手册上有各功能详细说明,最主要的是有例程,例程又分别有汇编、C语言的。
AD转换,10位以内直接用单片机内的,外搭的起码用16位以上的
DA转换,我也常用MCP4822,双通道输出,自带电压基准,须然精度不高,但用于恒流恒压电源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上次就和你说过不要碰巫妖,AVR,或者 STM8/32 直接上手。

要学定时器中断啥的,从 51 角度学也和 A ...

谢谢washu老师指教,去年跟着您捣鼓AVR还是不明要理,网上搜资料还是相对少些,这次搜学习单片机推荐的51书就买了一本,把AVR的学习忘得一干二净 ,去年看51资料也是比葫芦画瓢不明要理,对reg52.h片头文件不知道干什么的,void main()  主函数也不知道干什么的,ATMEGA8A和18b20用Arduino做温度测量,买了些ATMEGA8A一直没用也准备在做一块开发板,原来的328P板子专门做温度测量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定时器不明白?简单。定时器是用计数溢出,也就是满了来计数的。16位计数器最多计数65536 就溢出了,你要 ...

这不叫搞清楚,搞清楚要从数字电路开始讲,可预置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上次就和你说过不要碰巫妖,AVR,或者 STM8/32 直接上手。

要学定时器中断啥的,从 51 角度学也和 A ...

谢谢,确实一直做土木建筑工科有搞明白的强迫症,pc机内部结构工作原理很早就看了就没搞明白,单片机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和pc相近也还是没搞明白 ,串口通信等开始就很迷茫,放了一段时间再学单片机看到课件介绍单片机就是通过添加各种元器件与单片机控制完成各项功能或操作来完成任务,有所醒悟 。我平时工作上不忙,时间比较充裕,我在搜搜AVR或者 STM8/32有没有相关入门手把手教的教材跟着学。有中断 8259和定时器 8253芯片与单片机如何工作的编程范例,不太贵可以买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定时器不明白?简单。定时器是用计数溢出,也就是满了来计数的。16位计数器最多计数65536 就溢出了,你要 ...

谢谢w6955 老师过去看下面的功能图和内部构造图有点迷糊,具体这些功能的实验还没做过,慢慢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次和你说用 18b20 测温我就说过了,18b20 一类测温器件的原理就是 PN 结测温,PN 结具有大约 2.2mV/°C ...

谢谢,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过去基本过目不忘,现在事先安排的要设提醒不然忘脑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C51用的是STC15,官网上有手册,手册上有各功能详细说明,最主要的是有例程,例程又分别有汇编、C语言的 ...

谢谢chhds 老师的分享,tb看STC15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放心把flash擦除一下就可以了,没写过或擦出过的flash内容全是ff,写过就不是了。

谢谢闻太师,stc-isp用得少还不是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说明应该是i2c的,用法手册上应该说得比较清楚,只要有高中的英语水平结合词典看下来应该不难。
我用 ...

谢谢闻太师 老师的指教,英语水平非常菜,截屏翻译软件在线翻译软件麻烦些也不太难,慢慢习惯看数据表或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头学确实没必要从51学起了,建议从stm8入手,入门后如果觉得性能不够用再学stm32。avr前些年用的人也挺 ...

谢谢闻太师指教,和washu老师意见一样,英雄所见略同,有没有stm8的入门教程或教材,stm8手头买了好几片,烧录程序烧了一片 ,用stm8,前面讲的DAC或ADC芯片都可用吧,不知道stm8自带ADC,先下载手册看看
看过了自带ADC–采用PDIP封装的6通道ADC/•六通道10位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IRF540老师,已经买了好几个STC52了,STC  STC15带ADC再买几块也行,MCP4801或者MCP4821不用并口,  ...

这些总线SPI也好,IIC也好,RS232也好, 基本上就是先吃透功能芯片PDF里的时序图和指令即可, 至于开发,都是直接做函数封装, 后面直接调用即可。

楼主:
前一段看《新型数字表原理与维修》双积分式A/D转换学习以为这就是基本工作原理,稍后网上又看到ADC逐次逼近式(SAR)A/D转换还有Σ-Δ型A/D转换器,DAC的工作原理相对简单容易理解。对中断,计数器等去年学习没有弄明白,买的书看到个头还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总线SPI也好,IIC也好,RS232也好, 基本上就是先吃透功能芯片PDF里的时序图和指令即可, 至于开发, ...

谢谢IRF540指教,类似18b20这种控制操作吧,去年第一次接触,有点懵懵懂懂,还有原来的单片机和ADC双积分需要一个基准方波频率,和基准电压也是看《新型数字表原理与维修》才知道他们的作用。

楼主:
51和stm8芯片都有了,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stm8的入门教程或教材,用stm8,前面讲的DAC或ADC芯片都可用吧,如果有类似51的教材直接学 STM8 也可以,如果相关教材入门的不多,想51和stm8同时学,手头相关通信USB和R232元器件都买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不叫搞清楚,搞清楚要从数字电路开始讲,可预置计数器

从分立元件数字电路过度过来的,早就成了电路油条了,您让他们也这样过度?那个时代过去了,那时见到个PMOS电路像个宝贝,总算是不用晶体管搭触发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觉得有必要把内部结构搞得一清二楚吗?反正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懂,我只知道一个芯片有多少端口、多少 ...

谢谢chhds 老师分享,单片机学习,出于对单片机万用表、数控电源和单片机基准源控制感兴趣才又开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正找Z80单板机的资料呢,最古老的单板机,因为一个TX-9报务训练机是Z80架构的,买来得修。呵呵呵
好在86 ...

手头有一块Fluke 8840A 微处理器是Z8是1978年比Z80晚2年。

网友K:
内部具体结构工作原理,可以等以后研究或者不研究,先走起来再说。打比方说点个LED灯,你只要将代码中表示IO的数值写1或者0就能控制了,各种功能芯片也是这样的控制方法,只不过按约定顺序发了很多次01而已。你先知道怎么控制就行了,初学有必要知道芯片内部是怎么跑的吗?像ADC这样的工作原理入门没必要研究,我玩了几年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也别想什么同时学,这东西学一个就很花时间了,直接STM8吧。另外,C语言是入门的关键,具体到某个MCU也只是将代码和硬件联系起来而已。商业的学习板是很好的选择,我现在觉得以前自己做真是浪费时间。

网友L:
引用 楼主:
51和stm8芯片都有了,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stm8的入门教程或教材,用stm8,前面讲的DAC或ADC芯片都可用吧,如 ...

自己玩,对成本不敏感的话,建议直接上stm32. 直接跳过8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内部具体结构工作原理,可以等以后研究或者不研究,先走起来再说。打比方说点个LED灯,你只要将代码中表示I ...

谢谢ifix168老师指教,ic座芯片等配件都买了,没什么事自己找事做。学STM8/32刚刚搜了正在载《STM32自学笔记》先看看,感觉跨度有点大。原来用Arduino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自己玩,对成本不敏感的话,建议直接上stm32. 直接跳过8位机

谢谢ffi123 老师的建议已经关注stm32,已经下载了《STM32自学笔记》

楼主:
看了STM32开发板是USB口烧录,不需要像STM8那样需要AVR ISP下载器,原来买的 atmega328p avr开发板兼容arduino。正在下载STM32资料确实很费精力。

网友L:
引用 楼主:
看了STM32开发板是USB口烧录,不需要像STM8那样需要AVR ISP下载器,原来买的 atmega328p avr开发板兼容ardu ...

stlink v2同时支持stm8和stm32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stlink v2同时支持stm8和stm32调试

谢谢,专门到买的店看AVR ISP下载器是采用RS232串口 ,可以51 和ATmega32使用 买学习板注意下载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M:
stm32相对要复杂一些,如果以前没有单片机过电脑的编程基础,还是建议从stm8入门,会容易一些。

谢谢矿坛铁粉老师指教,很早pc1500计算器学习过Basic语言,随后在pc机DOS状态由纸上谈兵学Basic,去年学51单片机没用系统学习c语言,比葫芦画瓢看实例比较费劲,现在再看书本c语言部分才明白,循环语句判断语句Basic和c语言表达方式还是有所不同,原来c语言函数和函数调用及带参数函数调用看不懂,现在也清楚些,想把书本的串口通信,ADC、DAC单片机的中断定时器和计数器等工作原理弄明白了在买一块stm32学习版学习。

楼主:
刚刚看到中断reg51.h
/*  IE   */
sbit EA   = 0xAF;
sbit ES   = 0xAC;
sbit ET1  = 0xAB;
sbit EX1  = 0xAA;
reg52.h
/*  IE  */
sbit EA    = IE^7;
sbit ET2   = IE^5; //8052 only
sbit ES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
sbit ET0  = 0xA9;
sbit EX0  = 0xA8;
两个片头相同内容表达式不一样。

补充内容 (2020-10-7 08:51):
知道了sfr IE    = 0xA8, IE 的地址是 0xA8,sbit EX0  = 0xA8 = IE^0;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有些个应用用并口的比串口的传输快

高速用并口。

楼主:
确实焊接很麻烦,LED灯8个只焊了4个偷懒了 ,简单中断示例学习完成,去年串口设置困惑,跟着书本弄应该也不会太难,在立创买的ADC和锁存器节后才能发货,慢慢来。

网友L:
引用 楼主:
确实焊接很麻烦,LED灯8个只焊了4个偷懒了 ,简单中断示例学习完成,去年串口设置困惑,跟着书本弄应该也 ...

用数码管练习挺好的,比较简单,我学stm32也拿这个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数码管练习挺好的,比较简单,我学stm32也拿这个练习

谢谢iffi123老师支持,LED等就点亮一个灯就过了,中断和计时器也只做了示例。对计时器初值示例设置按12M计算程序秒表计算1分钟略快,改为实际的11.0592M测量1分钟基本相符。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了LED灯周期,选用直流耦合可以,交流耦合变化大,有锯齿。

楼主:
买的锁存器、ADC和ADC昨天发货,去年学习是18b20温度测量部分,很多空白点很吃力,这几天看书的附件视频部分,数码管、ADC和ADC部分已经看完,正在看按键部分,很多知识点原理不是很复杂过去不知道,体会学习单片机还是要系统的看一遍。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教,这段时间看书本带的录像看到12章I2c通讯部,很早接触basic转而学习C貌似很多相似部分,学习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结构功能用法的不同,重新系统学习在软件与单片机开发板硬件的互动,收获多多,原来测温用买的最小系统的单片机,看电路图挺简单,动手能力差扩展单片机功能进展缓慢。

网友N:
所謂搞明白,只是一個心理感覺。 你自己決定了 在哪一個水平基礎,才是明白呢?

电磁理论:
2020-10-21 12_08_06-麦克斯韦,到底有多牛?(那令人崩溃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就出自其手).png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所謂搞明白,只是一個心理感覺。 你自己決定了 在哪一個水平基礎,才是明白呢?

电磁理论:

谢谢,学历浅没有学习过高等数学电磁理论部分,傅里叶级数等都头疼,我去年是直接看单片机18b20温度测量串口和上位机通讯例程的学习,好多c语言的++<<==逻辑语句、片头干什么的和通讯设置等等,捣鼓了好长时间弄不明白,单片机18b20温度测量与PC上位机读取温度用坛友的弄好的现成的东西,今年重新重头学习,和去年比好多不明白困惑的地方看书看视频看编程都对上了理解了,所以感慨系统学习的重要性,参加工作干的是学习专业工作,在工作中我是很重视在具体的项目中的学习,上手快记得牢,隔行学习就不行了

楼主:
C51单片机视频学习大部分已经看完基本原理和编程部分都看的顺畅 。开发板基本功能扩展上周完成,数码管位顺序反了编程运行特别别扭和想的不一样又重新调整,段码d和dh粘连也改正,现在回过头来做各章节示例编程和章节课后作业,从led灯、静态数码管做到中断定时器,还算顺利,虽然都是简单小程序,编程过程还算会漏掉分号,多重循环语句套用对语句理解不到位出现编程与想要的结果不一致等等,通过下载验证很快发现问题及时更正。

网友A:
我喜欢用LCD或OLED屏,能显示的信息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用LCD或OLED屏,能显示的信息多点

谢谢chhds老师的支持,LCD1602和LCD12864去年都买了在睡大觉还不怎么会用,单片机正在逐个模块熟悉中,您介绍的 DAC芯片MCP4822和STC15也入了,手头资料还没有,按您介绍相关资料比较多,用时有什么问题在请教您和各位老师。

楼主:
      去年在washu老师帮助下比葫芦画瓢VB在Visual Studio 2017平台HP3457A上位机软件的学习上手挺快,台表各功能命令作用明确,可视化多窗口的界面,串口,计算器等等都是模块化的控件软件对台表设置触发测量读取测量数据记录。只在PC机上运行输出成果文件或打印文档图纸表格软件应用好多年好多类型软件,所以VB上位机学习还算顺利,使用89C52单片机测量温度照搬网上给的示例可以在单片机上测量显示温度,如何和上位机通讯抓瞎了,后来还是在washu老师帮助下使用ATMEGA8A才完成单片机测量温度和上位机通讯上传测量温度数据,由于对VB和单片机和studio 理解认识不到位如何上位机同时测量温度和台表测量一直搞不定 今年用了ZDD的上位机才解决。
      根据 去年学习单片机的感受,认为需要系统的学习理解单片机基本工作原理和软件的实现方法,才买了一本书把原来小系统板扩展功能从点亮一只LED灯起学习....

网友L:
可以利用5元打板做个通用的显示键盘板,简化以后的试验,程序也可以共用

比我我就做过单独的LED和键盘板,其实可以做在一块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40597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利用5元打板做个通用的显示键盘板,简化以后的试验,程序也可以共用

比我我就做过单独的LED和键盘板 ...

谢谢,锁存器还有用74HC595移位寄存器做锁存器,输入几根线就控制8位输出,洞洞板弄的连接线太多太乱 ,打板还不行还的慢慢学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锁存器还有用74HC595移位寄存器做锁存器,输入几根线就控制8位输出,洞洞板弄的连接线太多太乱  ...

HC595我还用过扩展输出,也挺好的, 2片级联可以控制16个输出, 只需输入3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HC595我还用过扩展输出,也挺好的, 2片级联可以控制16个输出, 只需输入3根线

谢谢iffi123老师分享,刚刚知道74h573并口锁存器工作原理, 您们都用到595串口锁存器了 百度了595大致知道怎么用,还没顾上看编程示例用到在研究,谢谢!

楼主(2020-11-03):
矩阵按键接书本示例编程出现返回值错误?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DA转换MCP4822,有没有c51应用例程跟着学学,并口的还没弄过,直接串口自己弄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M:
记得4822是spi接口,看看手册几行代码就搞定了。

谢谢矿坛铁粉老师提醒,书本有spi接口通讯部分资料试着做做。

网友O:
MEGA328多好啊,好吃不贵,为什么要换乘MEGA8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MEGA328多好啊,好吃不贵,为什么要换乘MEGA8呢?

谢谢,用MEGA8是比葫芦画瓢用坛友现成的18b20温度测量,菜鸟要不为什么c52从头学习

楼主:
参照书本DS1302时钟芯片SDI通信的例子和论坛老师的STC15W408AS的例子MCP4822比葫芦画瓢编程还没测试运行有几个警告。
#include<reg52.h>   //包含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52系列单片机函数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为宏定义,把unsigned char用uchar表示,方便书写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为宏定义,把unsigned int用uint表示,方便书写
sbit MCP4822_SCL = P2^5;                //SCLK
sbit MCP4822_LDAC = P2^4;                //LDAC
sbit MCP4822_SDI = P2^3;           //SDI
sbit MCP4822_CS = P2^2;            //cs
void setVoltage(uchar config, uint dat)
{
        uint command = 0;
                uchar i;
                command |= config << 12;        //config 0x01 --A通道 x2最高输出4096mV  关闭输出  0x00
                //config 0x03 --A通道 x1最高输出2048mV  关闭输出  0x02
                //config 0x09 --B通道 x2最高输出4096mV  关闭输出  0x08
        command |= (dat & 0x0FFF);        //config 0x0b --B通道 x1最高输出2048mV        关闭输出 0x0b   设置和数据到command
        MCP4822_CS =1;  //刚开始MCP4822_CS为高电平
        MCP4822_LDAC =1 ;        //MCP4822_LDAC为高电平
        MCP4822_SCL =0;     //刚开始MCP4822_SCL为低平
        MCP4822_CS = 0;;      //ce变为低电平,允许单片机向MCP4822中的寄存器写入设置参数和数据
        _nop_();   //稍微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for (i=0; i<16;i++)
        {
                 MCP4822_SCL=0  ;
                  //MCP4822_SDI=command&0x80>>15 ;
                  command=command<<1 ;
                  MCP4822_SDI=CY;          // command<<1高位溢出最高位自动寄存在CY
                  MCP4822_SCL=1 ;                 //config 0x09 --B通道 x2最高输出4096mV  关闭输出  0x08
        }

        MCP4822_CS = 1;    //设置参数和数据写完之后,把MCP4822_CS拉高,防止对写入的数据进行误操作
        _nop_();  //稍微延时
        MCP4822_SDI=1;     //释放MCP4822_SDI数据线
        MCP4822_SCL=1;   //释放sclk时钟线
        MCP4822_LDAC=0;        //输入存储器数据传递到DAC存储器。
      MCP4822_LDAC=1;
}
处理后还有两个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CP4822.c...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ETVOLTAGE?MCP4822
*** WARNING L10: CANNOT DETERMINE ROOT SEGMENT
Program Size: data=8.0 xdata=0 code=56
"MCP4822" - 0 Error(s), 2 Warning(s).
在线翻译:***警告L16:未分类的段,忽略了覆盖过程
     区隔:?PR?_SETVOLTAGE?MCP4822
***警告L10:无法确定根段
MCP4822写是由高位依次到低位我用左移后MCP4822_SDI=command&0x80>>15 ;还有command<<1左移后高位进入 MCP4822_SDI=CY有点拿不准。

补充内容 (2020-11-12 10:26):
少主函数,

楼主:
在做c52的MCP4822过程有两个问题请教1.void setVoltage(uchar config, uint dat) 中uchar config, uint dat的两个参数用0x的16进制和10进制数据结果一样不一样。2. 单片机I/O输入输出都对应着特殊寄存器,下面command=command<<1 ;                  MCP4822_SDI=CY;          // command<<1高位溢出最高位自动寄存在CY,我想知道command=command<<1 等等运算结果都存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
adc、dac和at24c08芯片都已经连接到转换板,烧录座也到了还没用,想先弄简单的I2c读写at24c08芯片,程序下载没反应,对问题查找是弱项排除法,把原来数码管等程序下载单片机没问题,换了一片at24c08I2c芯片还是没反应,
看示例at24c02芯片和at24c08芯片手册容量不同其它参数基本相同,万用表检查at24c08芯片电路连接没有错误,今天用示波器测量发现单片机连接at24c08芯片SDA引脚有方波,SCL引脚波形没有方波,可能是单片机P2^1连接有问题下班再查

网友H:
我想知道command=command<<1 等等运算结果都存在什么地方了

就在那个地方没地方去,command被乘以2

网友P:
自己以前做的at24c08读写程序,已通过。给你参考一下,端口根据你的实际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知道command=command

谢谢指教,我是搜百度关于左移溢出到PSW的CY位是ADD SUBB DIV MUL 等都可以影响到PSW的CY位,我以为这些是存储器名称看结构框图一个没找到。 原来是运算命令 ,还是想知道这些运算是在那些存储器中存储。又搜看到“51单片机 ROM 是程序存储器/RAM是用户定义的数据变量i,是用来存放实时数据和运算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中间变量。还要作为堆栈使用。”还有“ACC,累加器累加器的bai作用:
1、在运算器中,累加器是专门存du放算术或逻辑运算的一个操zhi作数和运算结dao果的寄存器。能进行加、减、读出、移位、循环移位和求补等操作。是运算器的主要部分。
2、在中央处理器CPU中,累加器(accumulator)是一种暂存器,它用来储存计算所产生的中间结果。如果没有像累加器这样的暂存器,那么在每次计算(加法,乘法,移位等等)后就必须要把结果写回到内存,然后再读回来。然而存取主内存的速度是比从数学逻辑单元(ALU)到有直接路径的累加器存取更慢。
3、在汇编语言程序中,累加器——AX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寄存器,但在程序中用它来保存临时数据时,最后将其转存到其它寄存器或内存单元中,以防止在其它指令的执行过程中使其中的数据被修改,从而得到不正确的结果,为程序的调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单片机学习还是不扎实,碎片化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P:
自己以前做的at24c08读写程序,已通过。给你参考一下,端口根据你的实际改一下。

谢谢,已经下载,看到延时方法时序更细腻,还有LED显示地址和数据,

补充内容 (2020-11-17 08:09):
查了SCL引脚和P2^1连接没问题,用的是书本的at24c02读写程序,查了SCL引脚位定义也没错,单独编写一个简单程序看单片机P2^1口输出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20-11-17 08:59):
准备单独编写一个简单程序看单片机P2^1口输出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P:
自己以前做的at24c08读写程序,已通过。给你参考一下,端口根据你的实际改一下。

谢谢,单片机通过简单led点亮熄灭命令测量单片机2^1指令1或0测量都是5v电压,其他口没问题就换了2^2,用您的程序点亮了led灯书本例程还不行我再对比检查

楼主:
24C08程序,SAD引脚换P2^2或P2^0都有方波,SCL引脚换P2^2或P2^0都没有方波,led灯没有亮没有读到写的数据,不知道写入没有。

楼主:
24C08读写在论坛老师帮助下弄好了,还用示波器测量到了波形,就是书本例题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还要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