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汉兰达新款车载CD机

楼主(2020-10-03):
弄到一台丰田汉兰达新款车载cd机,带蓝牙功能的,改家用,接好线,可以播放CD音乐了,但是连接不了蓝牙,只要点屏幕上的连接蓝牙,屏幕上就会显示一行字:未连接麦克风,连不上蓝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特请教各位师傅,各位网友,这个是怎么回事,要怎么才能连上蓝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麦克风接口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麦克风接口没接

我这不是放在车上用,是放在家里面用,应该不需要接麦克风的呀?

网友B:
还是应该接,要不搜索不到肯定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不是放在车上用,是放在家里面用,应该不需要接麦克风的呀?

车机蓝牙主要用于连接手机通话用的,对蓝牙播放音乐没作用,我的大众车机就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机蓝牙主要用于连接手机通话用的,对蓝牙播放音乐没作用,我的大众车机就这样的。

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麦克风接口没接

这个是改家用的,就接了电源和2个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应该接,要不搜索不到肯定不行

知道怎么接吗?

楼主:
看淘宝上说要把后面的一个插座的一个脚搭铁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是哪个脚。

网友D:
以前也有类似需求,好像记得要宝上买蓝牙麦克风线接上才能开启蓝牙,最后用AUX拖根长线凑合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有类似需求,好像记得要宝上买蓝牙麦克风线接上才能开启蓝牙,最后用AUX拖根长线凑合用用。

淘宝上买一个蓝牙接收器,可解决问题。这个淘宝上面的商家说的只要后面的一个插座的一个脚搭铁就可以连接蓝牙了,只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个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买一个蓝牙接收器,可解决问题。这个淘宝上面的商家说的只要后面的一个插座的一个脚搭铁就可以连接 ...

找到了,当时收录过的这个图,只是我没有试过,供参考。

网友D:
图纸标示:19脚接地

楼主(2020-12-25):
引用 网友D:
图纸标示:19脚接地

谢谢,但是你发的图片我看不清楚,请问是哪个插座的19脚,怎么数脚位呀?

网友:
找来的实物图,供参考

网友(2024-03-13):
第6脚接地后 才可以连接蓝牙
15脚接地后 可以播放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