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7015a统调问题

楼主(2020-10-03):
哪位师傅有这机的印版图啊,这机器统调600,1000,1500三点声音都可以达到最大,就是刻度600前后声音偏小,移动磁棒上的线圈,只能放大很小的一段,双联可变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什么元件坏了吗?

网友A:
要很仔细拨动磁捧线圈引线根部,看是否感觉到有断股,最好不管线圈引线根部,首/末圈都拆去一圈,重新小心

焊接,再听一下低端灵敏度是否如中波中/高端一样,如仍不理想;

    2调大变频级电流.

     3中波振荡线圈抽头至发射极的交连电容加大一两个数值;如5600P改6800PF等,如改后,中波高端有叫

声,可在这交连电容串数十欧电阻,阻值调至整个中波灵敏度平衡即可,但要调到本振振幅全波段平直是几乎不可能

的, 只能调灵敏度平

     4如磁棒线圈次级只几圈这种老设计,可增加两三圈,后期机这个数有十圈上下的,以降磁棒负载电阻来达

到;外差机天线调谐迴路Q值高反而有害于整波段灵敏度均勻.这普遍认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师傅提供的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很仔细拨动磁捧线圈引线根部,看是否感觉到有断股,最好不管线圈引线根部,首/末圈都拆去一圈,重新小心

...

谢谢师傅讲解,我现在把线圈调到800左右的灵敏度增高一点的位置,600减小一点,整机灵敏度大体相当,只是白天639的唯一一个弱台声音就更小了,这种270等容可变双联调整还是比较简单,我几乎左右联数值相差不到1皮法,要换作别的收音机,统调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有示波器吗?是否振荡很微弱?

网友D:
低端不行看看BG1的射极电容。另外,北京地区的双连要清理下才放心,最近打理的6140,7140包括昆仑,共4台收音机,双连没有没毛病的。咔咔响,突然间没台等。

楼主:
上个图片,不知道清晰不,双联拆了洗过,调试过了,问题可以排除,电解电容几乎都老化变大了,换了也没啥用,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吗?是否振荡很微弱?

没得示波器,感觉磁芯上下旋转,频率正常变化应该正常。不知道振荡微弱表现在哪里,三点统调能过关,就是最低端600以下几个台和800前后几个台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端不行看看BG1的射极电容。另外,北京地区的双连要清理下才放心,最近打理的6140,7140包括昆仑,共4台收 ...

双联拆了清洗过,270等容双联,量了一下数据,最大300等容,现在接触良好,频率范围大概是540到1605,也是原机覆盖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得示波器,感觉磁芯上下旋转,频率正常变化应该正常。不知道振荡微弱表现在哪里,三点统调能过关,就是 ...

表现就是你描述的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现就是你描述的问题呀

是啊,不知道是什么元件坏了才会使信号放大的范围变小了,其他正常机器,600刻度调好了,600前后都会到位,我知道双联不合格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双联好调整,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振荡线圈受潮也有可能的。晒几天太阳好啦

楼主:
我把振荡线圈拆了重焊过的,如上潮只会停振,无法收到低端台,这估计是设计问题,只能达到平衡整个波段,牺牲局部了,整体上能调均匀,只是达不到理想上均匀。

网友E:
增加磁棒次级线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描述的这种现象,如果可变电容没故障,是频率低端灵敏度低的原因而非统调不到位。600K处这个603在您当 ...

我想变频管老化有这个可能,电容容量普遍偏大,我看好多电容和管子是72年的,要不磁棒上线圈增加几圈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加磁棒次级线圈试试

我有这个打算增加几圈次级线圈试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解惑,我试了以上的很多方法,能提高灵敏度不少,我是想说的,三点统调正常的,三点统调好了以后,在频率550前面,和频率800到900之间这两段声音偏小,用手摸磁棒天线线圈,声音会明显加大,其他也没什么问题,好像解决不了

楼主:
再问一下各位老师,会不会和可变双联有关系呢,原机双联是270p,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容量是300p了,刚好300,是不是容量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解惑,我试了以上的很多方法,能提高灵敏度不少,我是想说的,三点统调正常的,三点统调好了 ...

手摸天线声音变大,说明收音机灵敏度低,且自动增益控制范围不足。其原因主要是中放没调好。

楼主:
感谢上面的各位老师,测了下双联旁边的云母电容280p,可变双联调整到280,效果好了很多,灵敏度增加了后有点轻微的啸叫,不明显,统调的话我会仔细调数次,如果双联不合格的话,我还真不能统调

网友G(2024-12-02):
据说在第五届收音机评比中,1.5伏的昆仑7015获得盲听评比第一名,我还有点想不明白,1.5伏收音机大部分采用三极管检波,造成音质不佳,今天看到它的电路图,是二极管检波,怪不得音质没问题。
但有一问题需请教坛友,检波部位使用了2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据说在第五届收音机评比中,1.5伏的昆仑7015获得盲听评比第一名,我还有点想不明白,1.5伏收音机大部分采用 ...

低电压收音机的中放动态范围小,大信号输入中放易失真和截止,就需要一定的AGC控制电压,这里采用二极管倍压检波形式,即提高了检波输出直流成分,从而加强自动增益控制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低电压收音机的中放动态范围小,大信号输入中放易失真和截止,就需要一定的AGC控制电压,这里采用二极管 ...

感谢热心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