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T88 6SN7 管脚问题

楼主(2020-10-04):
本人初学,想组装一台KT88,下图电路图管脚编号搞不懂,请教各位老师指点管脚编号,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学就kt88,这个起点不是一般的高

之前装过几台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这里找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

谢谢啦!

楼主:
只怕跑快了摔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学就kt88,这个起点不是一般的高

比  一步到位,直上300b的人已经是够稳当的了!

网友C:
建议KT150,功率够,这样可以使用更多的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KT150,功率够,这样可以使用更多的音箱。

谢谢你的建议,请问你有相关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6SN7    就是6N8管脚一样.

KT88脚图

谢谢老哥的分享!解决了大问题。

同时对比我发现,很多整流管的接脚定义几乎差不多。像5U4C/5Z3P/5Z4P等。还有6P3P/6P6P/EL34/KT88的管脚定义也是一样的,管座也能通用。意味着我可以按照你提供的接脚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6SN7    就是6N8管脚一样.

KT88脚图

老哥,请问我选的的这份图纸的机器,应该选择多大功率的电源合适?谢谢!

网友E:
计算一下总功率,增加10%的总功率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算一下总功率,增加10%的总功率就差不多了。

现在还只是个焊工,不会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请问你有相关资料吗?

楼主:
谢谢!您的意思是直接换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