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显示“0.00”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10-04):
手里有有一台信号发生器,共5个波段,其他波段都可正常显示,只有第三波段显示“0.00”。请教各位老师,问题出在哪里?能修复吗?谢谢!拍了一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同款吧?你的问题多半是波段开关问题。

对,面板布局差不多。我这款机型是SG4162AD。不知道这些不同型号的信号发生器差别在哪里。

网友(2022-01-19):
第三波段没起振?看下是否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