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恢复仅有残缺不全结构件的春笋牌电视机

楼主(2020-10-04):
试着恢复仅有残缺不全结构件的春笋牌电视机
约两年前,为了得到一个显像管框,购买一个残缺不全的机器。近日在通道板和电源板恢复的结果后,忽然产生何不恢复整机的念头。
说干就干!本计划用一天干下来的高频头架,三小时就干完了。虽说中心有点下右下方偏移,但也能凑合了!比划加测量,太不容易了!原先的架子用在其它机器上了。
虽然是拆东墙补西墙,但总要做一个。通盘算计下来也没有多干。也划的来。
以前是恢复自己小时候的技艺,这个是怀着恢复本省的逝去的辉煌,自以为责任所在,高度提高到了更高的层次。
客观条件所限,不一定能成功,干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吧。

网友(2021-09-26):
又看到您的大作!

网友(2021-05-01):
赠送区有人送老电视机外壳啊!

网友(2021-03-03):
电视机品相太差了,还在搞,精神可佳。佩服。

网友(2021-01-05):
我有台 飞跃12D1拆机了,需要那里给你扔过去

网友(2020-11-02):
厉害!!!!我的飞跃12寸屏幕拉不开,还没打理

网友A:
这个修起来真是大工程。

网友:
佩服  佩服!!!这需要精湛的技艺才能把它复活!

网友(2021-01-09):
引用 网友B:
矿石收音机贴吧
恢复残缺不全的春笋牌电视机
声图都有了,基本上来说是达到初步要求,留个阶段性记录吧! ...

1稳压电源电压低,调不上去(推动管不行。)。

烧了一个电源推动管8050,原设计的3D A87不烧,就是放大倍数不够,导致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只有10伏。看来进口管参数还是不太扎实。

好像不是电源推动管3DA87的事,全联设计的黑白机电源是串联调整型射极输出电源,输出电压12V,电源推动管大多采用3DG12(厂标型号,或部标型号3DG130,与电源调整管3DD15组成NPN型复合管(达林顿管),以提高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受早期晶体管的设计生产水平限制,现在完全可以用一个晶体管解决,当然也有设计简化,方便采购,组装调试简单的优点),12V电源低的问题病根在电源调整管3DD15的饱和压降大或者放大倍数低,应给予更换。

网友:
好家伙,我是太原的,知道这是山西无线电厂的产品,可惜这个当年红红火火的企业早倒闭了

楼主(2020-10-05):
二〇二〇年十月五日星期一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一
大体上主要机内金工件框架结构就是这个样子。问题颇多,疑点颇多。背后看右侧框架偏斜很多,弯了不少,原机是怎么回事?左侧老框架,也许是根本就没有。无论怎样,但找不到合适的固定位置。无奈自己补做了一个。线路板框还是一个卡钩,这明显的不合适。还的另外自己补充设计一个。
原设计,变压器离通道板太近,对于防止干扰不利。
前面板与中部面板框怎么连接,都是未知数。
总之,通过实际组装,结构不合理,繁琐,效果还不好。令人很沮丧。信心大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飞乐12D1的翻版,

真真的飞跃没见过,春笋也没见过。但从恢复过程来看,这个线路板活动支架,和固定框,强度很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不是的,混进来的,

十分感谢你发的图片,很有用。春笋和这个结构略有区别。但很有参考借鉴作用。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二
用当年的自制便携810主机盖,废铝开水壶提梁,捡拾电脑桌抽屉导轨。做了后视立柱,与前面板斜撑和左右构架横向定距深。
这样左侧框架补齐了!
太难了,做到几乎精神崩溃了!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三
因为线路板尼龙框齐根断裂,框架失去功能。用线路板本身代替一部分框架功能,用螺丝把板子和框子固定在一起,由原来的板子不起结构功能,使线路板变成了定位和构件兼顾作用。为此还做了改变过程中的临时定位固定措施。
这样即修复了损坏,又提高了强度。使之趋于更加完善。彻底解决了先天不足的弊端。
内部结构基本恢复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器可能要大动干戈,这个机子混得有点惨

电解电容得全换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四
线路板正常位置固定锁完成。
下了个狠心,重新定位了高频头,很准确了。
开始做机壳。琢磨好大一顿功夫,也想不出好办法怎么解决材料尺寸不够的问题。看到有边脚料,只好对接起来。顾不了这种大忌的做法了!不仅是强度不够,中间有道接缝也不美观。只能后续再想办法弥补吧!实在是没材料了,无奈之举。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五
机壳制作大体完成。后续再装饰油漆。
就和微积分里凑积分差不多,总算拼凑成个机壳了!
直到现在也不知道面框和中框怎样连接。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六
鉴于前面板与中框无固定连接办法,及变压器,稳压电源调整管与散热器,稳压电源低放板,大滤波电容,场输出阻流圈,合装在大板支架上,很难协调,结构牵涉太多,底板还的开孔。重新移位了变压器,调整管和散热器,电源低放板,阻流圈。大板位置也定了位。单独做了前面板上部拉紧杆,及一些移位所需金工件。目前仅剩大滤波电容需要做固定金工件。喇叭也就位了!下一步就是试装显像管了。

网友D:
红五星朋友,原谅我这么称呼您。
您的精神可嘉。为了支持您,我手头有元器件残缺的春笋12寸通道板和电源功放板,线路板完好,还有两个行输出变压器,如果您需要,出个邮费送给您。好像还有本山西无线电厂编写的春笋SD-12维修手册,但是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五星朋友,原谅我这么称呼您。
您的精神可嘉。为了支持您,我手头有元器件残缺的春笋12寸通道板和电源功 ...

好的谢谢了!怎么联系你?需要多钱?怎么给你付钱。

楼主:
下午除锈电位器铁架,修三个电位器。
中框顶板,没有后下倾角,不好看。原机好像有,不确定。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造型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闹好了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显得气派,生动。闹不好呆板的没变化。小小的细节很有吸引力。工业美学是个不小的学问。光顾一股脑干了,筹划还是不够,通盘考虑非常必要。干之前,要充分考虑。现在几乎不可能纠正这个问题了。这是又一个,又一次教训。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八A
拆松下电视机显像管。拆除锈死的螺丝,螺母是塑料构件,加热螺丝后顺利拆出。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八B 试装显像管,基本合适。前面板与中框固定还的另想办法,先前的办法不能用了。显像管占了想用的孔,不知道原机是怎样固定的。只好试着来吧!
又修改底部后木框和垫高用的木条,目的是想把电源低放板固定在原来设计的位置。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九
前面板与中壳固定基本解决,爱力结构链正确形成。先前移走的电源低放板,大滤波电容,可以回归原设计位置。场输出阻流圈也有望复归原位。电源变压器和稳压电源调整管目前觉得还是移离原设计位置较有利。

楼主:
机壳和整机结构大的难关已经闯过。以后就是小的结构和电路了。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八A
拆松下电视机显像管。拆除锈死的螺丝,螺母是塑料构件,加热螺丝后顺利拆出。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八B 试装显像管,基本合适。前面板与中框固定还的另想办法,先前的办法不能用了。显像管占了想用的孔,不知道原机是怎样固定的。只好试着来吧!
又修改底部后木框和垫高用的木条,目的是想把电源低放板固定在原来设计的位置。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九
前面板与中壳固定基本解决,爱力结构链正确形成。先前移走的电源低放板,大滤波电容,可以回归原设计位置。场输出阻流圈也有望复归原位。电源变压器和稳压电源调整管目前觉得还是移离原设计位置较有利。
机壳和整机结构大的难关已经闯过。以后就是小的结构和电路了。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十
今天上午,改后底木梁使电源低放板及其他在金属铁底框上安装的部件能够不被它挡住。粘接加工时掉了的木脚。加工调整管绝缘支架使其能在原位置上安装。修改电源低放板铜箔和2K电阻孔,以使其不碰铁底框,就位电源低放板。给新大电容缠绕绝缘胶布,并就位与铁底框。就位电位器。电位器铁框还得修改上孔。
下午稳压电源低放板,大滤波电容,调整管联调成功(不含变压器和桥式整流电路)。线路板上打了不少孔,改变了原设计直接在铜箔面引线的问题,地线也不接铁底框了以防短路。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十一
今天做了指示灯(高亮度红色的LED,LED的限流电阻4K.原为白炽灯。)做完高频头三根线,锯了高频头支架。锉了(电位器)铁支架的孔,焊了电位器引线。焊了喇叭线。以上各部件均安装就位。后底梁安也装就了位。清理了显像管黑框,用免钉胶粘到了面框上了。做了显像管地线。清理了音量电位器旋钮,清出了电镀铬亮层。

楼主:
面板调节钮杂配起了,三个钮三个样,高频头换台旋钮套管断了一半,拿弹簧箍住了,凑合能用。
机器的庐山真面目初露端倪。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十二
用白乳胶粘了开胶的后梁上的,垫高用的七合板。
锯短了后梁上的垫高用的七合板和黄华松木条。加了左右边条延长条。减小了前底板宽度。地脚木条向左右两侧移了位,使底部空心更宽、更长了。有利于检修。清理整流线路板。重新粘接了显像管边框。昨天的胶上的太少了,面板上基本没有胶,只是上部四个孔处有一点点胶。从拆开的粘接效果看,胶粘的牢固度还是能达到基本要求的。此种免钉胶常态下是膏状,使用时要充满缝隙才行,充满度要和建筑砌砖的砂浆那样的饱满度才行。在室温15度下,24小时的强度即可达到初始强度。

楼主:
修改的地方好不少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十三
今天半上午、中午重焊整流板,焊接接变压器、整流板、喇叭、电位器线。变压器输出电压是交流20伏,整流滤波电压是27伏,电压太高了。市电是230伏。实际上自八十年代装起电子管机器市电就一直是高的。在用试验电压调到12伏,用此机原装变压器就成了13伏了,可以调整的,已经调下来了。是不是调整管不好,不好说,因为用的不是同一个变压器。试验电压的变压器输出是交流19伏。
LED指示灯,电流计算是27V÷4K=7mA,有点大,再调限流电阻吧,5mA以下比较合适。

楼主:
下午清理扫描板铜箔面污垢。

楼主:
今天下午补接线路板打孔后隔断的铜箔。清理了焊点。只剩2.2M电位器没找到,其余都焊到板子上了。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十四
昨天下午补接线路板打孔后隔断的铜箔。清理了焊点。只剩2.2M电位器没找到,其余都焊到板子上了。
修好一个原机电位器。修好一个我的电位器,1K的。铆钉力度不够了。
今天做了聚焦电位器转接板,并安装焊接到位。原机的电位器坏了,自己的铁壳电位器找不到了。焊上了金星行输出变压器。换了所有的电解电容,补装了27欧姆电阻,0.068和0.01微法电容。补装了短缺的电解电容。其它金属化纸介电容器暂不更换,认为它们是好的。不行的话再更换。拆坏了一个钽(tan)电解,6C4,10微法拉。大概是个积分电容吧。换上了一个铝的

楼主:
恢复春笋电视机之十五
今天扫描板恢复完毕。至此线路板都恢复完毕。

楼主:
今天下午焊接:显像管座和添加的消亮点电路、连接整机线(声音中频放大器未供电,也未连接)。处理场偏转线圈断线。
12伏带上负载后只能调到6.65伏,以后再处理。有了光栅,没有连接高频头。余基本正常。目的基本达到。

楼主:
顺便感谢网友的支持

楼主:
恢复残缺不全的春笋电视机之十七
今天上午把变压器抽头调在最大,12伏可以调在11.5伏,全部接上后输出在10.5伏,稳压电源还得修,推动管嫌疑大。图像可以,场行都调在最佳了,光栅顶部扫描线很稀疏。旧高频头不行,换了新的(UV头)好了,再修高频头吧。声音中放的中周大概是准的。音量电位器开到最大,声音也是不大一点点。高音还顺畅,低音阻塞严重。
以后还需处理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大板改平放。电源和低放板,整体调整位置,以利提高空间利用率和维修调节方便。)低放阻塞、高频头收不到信号问题、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低的问题。等等,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
至此,基本达到目的。没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起来真是大工程。

很费事,比做一个机器也省不了多少

楼主:
今天下午从机壳内拆下大板。锯窄了面框下面的垫条(为大板放置,拓展空间),并用免钉胶固定在原位置。这样省去了螺钉固定。清除了显像管框和面框之间的多余免钉胶。把先前焊在北面的显像管座引线调整到正面。清理了中周和电感的封蜡。此封蜡是原厂的。检查了换上的新的电解电容极性。
此种工艺的中周还是稳定的,改变了我以前认为的数值变化的认识。由于有屏蔽壳的保护,中周没断线。看来多一重(屏蔽罩)保护还是起作用的。除过电解电容外其它原件还没有多大问题的,这个判断还是对的。就是晶体管(含二极管)的引脚有锈蚀完的现象,这也是雨水淋的。由此看来国产元器件还是可以的。
这个机器就是结构和电路板设计不合理。应该喇叭在下,线路板平放,这样可以简化许多不必要的结构件,也便于生产维修。线路板上也不用开一个大孔,为显像管穿过线路板用。浪费了线路板的可贵面积资源。此种线路板立放很少见,河北机和进口机的线路板都是平放、喇叭也是在下。

楼主:
接着改造结构。在大板铁框架上,和尼龙框架上钻孔。发现铁框架上的孔本来就是通透的。又把电路板的四个角锯了,已给螺丝留下较好的紧固条件。
做完新加的大板两侧铁边条,这样大板两侧就也有了受力框架了,大板可以平放了。

楼主:
接着改春笋电视机结构
大板改为卧式安装完成。电源低放板改为立式完成。这样一来更便于检修。

楼主(2020-11-04):
上午十一点开始做了喇叭过渡板,改用上了,旧的康佳18吋彩电的16欧姆2瓦椭圆喇叭。没有合适尺寸的喇叭,只好加了过渡板。下午,干了4个半小时,装上了喇叭。把变压器上套了扣,不用螺母固定了,方便多了。把整流板进行了改造,取消一个保险座,用上了另一个保险座,做整流输出电流保护。把大滤波电容直接装在整流板上,省去了这个电容的单独固定结构件。把变压器、整流滤波板、电源低放板、喇叭、指示灯、音量电位器电源开关重新连接在一起。布线顺畅多了。空载12伏电压高,已调在12伏,市电230伏,变压器输出20伏,整流滤波输出28伏。红字印章3DD15DJ调整管,比拟换的绿字印章管放大倍数还高。所以电源带负载输出电压低,基本上排除了调整管的问题。调整管也暂不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