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过这样的电脑吗 不知道用旅行电源改可不可以

楼主(2020-10-04):
正面

正面

整体

整体

背面

背面

被剪断的接口

被剪断的接口

简易电源

简易电源
因为这种四针的接头很难找 原来的那个接头剪掉了 如果把这个接口连接到网上卖的那种简易旅行充电器上不知道行不行  对电脑有没有伤害 本人不太懂电路这个 原机器是8.6v 10w的 我准备用个9v 1a的改装 毕竟这也是当年的一个简易笔记本电脑了 我总觉得那个简易充电器和普通的电源比起来太单调了 ,不知道能不能改,怕电池爆炸或烧了主板 有大神指点下

网友A:
电脑用久老化了以后,功耗是会上升的,你这个9v/1A的功率太小了吧,都比原来的功率小了,至少也要搞个2-3A的,不然会因为功率小而不能运行,以或者是能运行但也不稳定。

网友B:
这电脑相当垃圾,只能运行简单程序,现在的程序不要指望了,曾经我们这有人七八年前从南方邮了一台,结果打开一个简单程序要几分钟,相当于奔腾2级别电脑

网友C:
这种笔记本电脑太老了,没有使用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用久老化了以后,功耗是会上升的,你这个9v/1A的功率太小了吧,都比原来的功率小了,至少也要搞个2-3A ...

关键不好自己做呀 原电源几乎绝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的学生电脑,能干嘛呢?听歌应该还可以,看视频应该都不行

但是好想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脑相当垃圾,只能运行简单程序,现在的程序不要指望了,曾经我们这有人七八年前从南方邮了一台,结果打 ...

现在好难找呀 你有吗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笔记本电脑太老了,没有使用价值的!

想收藏一个 可是找不到

网友:
取的电源功力小了点。选择大于2A的即可。

楼主:
这个电脑系统很难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是486
1A不是同时充电应该可以用,以前有配电源的用的motor的1A改8.6伏
8.6伏明显是二节锂电的满电压 ...

给我吧 我要  出给我

网友:
很有年代感的·电脑

网友:
搞个12v24w的电源再买个DC-DC降压模块,可调的,带载调到8.6v 就好

网友:
这个用起来恐怕慢得无法忍耐。

楼主(2021-01-31):
主要充电器很难求 ,,,谁有  我想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