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问题估计有点膈应....

楼主(2020-10-05):
大家都知道上海132一级收音机, 也都知道后来由于人为的原因, 又出品了上海132-1型和上海132-1TH型, 现在问题来了:

(1)上海132出品时, 那就是"一级收音机"; 等过了不久出了上海132-1型时, 用词变成了"仍为一级收音机"; 等再看上海132-1TH的说明, 却变成了"符合一级收音机标准", 难道说上海132-1TH虽然"符合一级收音机标准"但却已经不是真正的"一级收音机"了吗?
(2)现在能找到的电路图都是上海132-1TH, 请问, 上海132-1TH和上海132-1有什么区别?
(3)为什么从来找不到最原始版本的上海132的电路图? 据说上海132和上海131的电路一样, 仅仅是喇叭数量有区别, 是这样的吗?
(4)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找到冯报本著<<超外差式收音机>>的1963年修订本, 里面有意外惊喜:
但是翻到附图时, 发现附图8居然缺失, 但是页数却是正确的:
请看, 附图7在312页, 那么附图8就应该在313页, 但是实际上313页却直接跳过附图8而到了附图9!!!!!

这样, 意外惊喜变成了意外疑问: 这是怎么回事? 究竟是不慎漏印? 还是另有原因? 套用那谁的语言模式: 考虑到网上从来找不到上海132的电路图而只有上海132-1TH的电路图, 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关键所在: 为什么始终找不到原始版本的电路图? 极个别的书明明说有图却缺失了?

我这个问题估计有点"膈应"吧? 注: "膈应"指令人恶心但尚未达到呕吐程度.

网友A:
我估计楼主所引用的《超外差收音机》是电子版的,所以会有这问题。
有好多网上流传的电子版无线电书籍,对书中非标准尺寸的附图,都给予忽略,而原书是有这些图的。
正好手中有这本书,查看图纸是齐全的。
有图有真相,发两张照片看。

这一页是非标准尺寸的。

确实有这份图纸。

顺便说说,其他电子书也有这情况,例如《苏联电子管收音机大全》一书收录了很多图纸,但是电子版里对非标尺寸的图纸都忽略没收入书中,那些图纸是很有价值的。
我曾经扫描了图纸,发在本坛的图纸资料栏目里,感兴趣的可以去查看。

网友:
没什么膈应,印刷书籍出现这种漏页漏图太正常了,正常得即使故意漏掉,您也不会察觉。特别是手册性质的书籍,通常是需要多个校对循环和多个版本的出版,才能基本达到99.5%的正确率。

网友B:
最早期上海131使用的低音喇叭是永磁的3P1(202mm)后期改为恒磁的3F1,高音喇叭1/4P1(92mm)中音喇叭是两个恒磁的1F1(124mm)。132收音机机箱改为长条形,喇叭与早期的131一样,其生产时间较短,大约一年后就改为131-1,高度由26厘米增加到28厘米,猫眼由中间改到右侧,喇叭位置也有变化,把3P1和1/4P1省略了,改为两个2F1(165mm)和两个1F2(100x150mm)。132-1TH则是由上无二厂生产的。131、132与132-1或132-1TH电路的主要区别是喇叭部分。
131功放部分:
132-1TH功放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早期上海131使用的低音喇叭是永磁的3P1(202mm)后期改为恒磁的3F1,高音喇叭1/4P1(92mm)中音喇叭是两 ...

啊! 总结版主的资讯, 那就是说:

(1)上海132和上海131的电路基本相同, 只是改了外形和喇叭:
(2)为了节约成本, 132不久就改为132-1, 去掉了3P1低音和1/4P1高音, 换成两只2F1和两只1F2的组合:
(3)从1961年起上海广播器材厂的上海132-1转由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 型号称为上海132-1TH, 其它不变.

这下子, 全明白了, 全明白了! 泪水又夺眶而出, 精品, 都是精品!

网友:
谢谢。
我正巧收藏了这款上海132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楼主所引用的《超外差收音机》是电子版的,所以会有这问题。
有好多网上流传的电子版无线电书籍,对 ...

啊! 就是它, 就是它!!! 谢谢前辈!

啊! 有新发现! 看, 喇叭的接法! 这是真正的132原版, 噢~, 原来它是这么接的, 好像还有一个抽头电阻, 真是又精细又惊喜, 好一个一级机, 有名堂, 有名堂! 好像坛里还有哪位坛友需要这份图纸, 是谁咱可没记住, 有缘者可不要错过了啊!

咦? 仔细观瞧, 怎么那两个本该是1F2的喇叭标注的是1F1, 而不是所说的1F2, 那个3P1和1/4P1都对, 可是这1F1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 就是它, 就是它!!! 谢谢前辈!

啊! 有新发现! 看, 喇叭的接法! 这是真正的132原版, 噢~, 原来它 ...

1F1是5寸圆形扬声器,2F1是6.5寸的,而且1/4P1其实是一种小型扬声器,并不是专门放高音的,以后改进的还是挺合理,因为1/4P1放高音的能力应该比不上正经6.5寸扬声器,我记得上海168电池式收音机就是1/4P1扬声器的,而且看了图纸有点失望,原来这种一级收音机,既没有调谐高放,还没有两级中放,怕是有两级中放的在我国除了电池机只有特级收音机了。

另外头像有点意思 孜孜不倦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F1是5寸圆形扬声器,2F1是6.5寸的,而且1/4P1其实是一种小型扬声器,并不是专门放高音的,以后改进的还 ...

原来是这么回事! 按照您的资料, 看来这个机子确实有它的特点. 那也就是说在量版132之前, 还有过一个"预备版", 量版的132是3P1, 1/4P1, 1F2, 1F2, 而预备版则是3P1, 1/4P1, 1F1, 1F1, 按5英寸计算, 1F1应该是127mm, 指标正好相当于1F2的100X150mm, 可是看量版的图, 那两个椭圆的1F2已经挤得满满的了, 莫非预备版的两个5英寸圆形喇叭需要错开放置不成? 看来也只好错开了.

"孜孜不倦"不敢当, 模仿一下, 向Lin总致敬! 学习无线电技术, 也要向Lin总说的那样, "要带着问题学, 活学活用, 学用结合, 急用先学, 立竿见影, 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网友B:
从电路图看132早期的设计所用喇叭与131完全一样,只是加了衰减电阻,可能感觉到两个圆形的1F1确实不好安排(几乎没有看到过实物),所以后来改为椭圆的1F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图看132早期的设计所用喇叭与131完全一样,只是加了衰减电阻,可能感觉到两个圆形的1F1确实不好安排 ...

经版主这样一解释, 思路就越来越清楚了, 设计者的确是动足了脑筋, 动足了脑筋, 在当时的条件下, 能搞出这样一台机器, 不容易, 不容易, 就算后来为了节约成本搞了132-1, 那机子也还是相当不错了, 相当不错了:
华国锋同志在新疆视察

网友D:
永磁和恒磁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永磁和恒磁有什么区别?

按过去的说法:

永磁式漏磁小, 杂散磁场影响很小, 体积小, 重量轻, 价格贵;
恒磁式漏磁大, 杂散磁场影响大, 体积大, 重量重, 价格便宜.

不过这是老黄历了, 如今怎么样了, 咱可不知道了, 因为咱自己也已经半截入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过去的说法:

永磁式漏磁小, 杂散磁场影响很小, 体积小, 重量轻, 价格贵;

恒磁估计就是铁氧体普通磁铁喇叭,永磁就是现在的稀土磁喇叭,磁力强,体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