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问题

楼主(2020-10-05):
请教各位老师:洗衣机电容、电风扇启动电容大都是无极性电容,能用在胆机电源滤波上吗?谢谢!

网友A:
不怕体积大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体积大的,,,,可以。

谢谢老师,有一个电容,我就准备用了。

网友:
可以用,但容量太小了。

网友:
这个太小了,最好是20-30uf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胆机电源高压小电流,几个微法级的无极性电容并一并该够用了

网友:
由于是无极电容体积大,无法在线路板上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有一个电容,我就准备用了。

这种电容一般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