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欧的电阻怎样DIY

楼主(2020-10-05):
修一个东西,发现里面的一个电阻坏掉了,贴片的,外观看不出来,但内部确实断路了。为一个电阻去买一整包,或一整盘不科学,有没有办法DIY一个,请万能的坛友,伟大的坛友请教了。

网友:
这东西不好做。
空间大的话,可以找一段细铁丝或电炉丝裹一层布,从中坚折回来再绕成螺旋状,不过很可能是空间不足放不下,那细铁丝也不容易找,所以我说的基本上是废话。

网友A:
请厂商给送样片吧!

网友B:
用细漆包线,比如老电表电感0.16的漆包线在小棒子绕三十圈左右就可以。当然如果确定负载没问题直接短接也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细漆包线,比如老电表电感0.16的漆包线在小棒子绕三十圈左右就可以。当然如果确定负载没问题直接短接也没 ...

这这漆包线倒是相对容易找,如果使用环境怕电感就需要折回来再绕。

网友:
双线并绕去除电感

网友:
空间够大用插脚电阻换上就可以了,何必纠结。

网友:
        贴片近乎微观世界,普通DIY比较难,如果是搭棚的,用漆包线绕在大电阻上,比较容易,建议还是买吧。

网友C:
0.5欧姆,你怎么测量?
位置小的话,电炉丝啥的都不好焊接处理,还要考虑功率吧。
DIY比较方便的就是漆包线了,0.2mm的一米是0.5欧姆稍多,0.1mm大约25厘米是0.5欧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5欧姆,你怎么测量?
位置小的话,电炉丝啥的都不好焊接处理,还要考虑功率吧。
DIY比较方便的就是漆包 ...

谢谢分享,
线径大于0.2的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线径大于0.2的还有吗?

网友:
用卡玛丝;或降低标准用康铜丝!

网友E:
分析一下电路这个电阻的作用,然后再考虑代用。

网友F:
维修工家里都有一堆用不完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维修工家里都有一堆用不完的东西。

修一个东西 ,坏了几个零件,结果每种都买了一包,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0805的100只一两块钱还包邮,没必要diy

晚点网上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厂商给送样片吧!

也许网购还省事点

网友:
16楼讲的非常有道理。作为一个合格的维修者这是最起码需要先思考的问题。

网友:
16楼的回复最具价值,且在维修代换的思考中最有普适意义。

网友:
没有贴片,可以用引脚电阻竖着焊。

网友:
DIY?自己生产????现实吗?有的玩意,要说现实嘛,那就拆自家的玩意去弄好它就最直接简单了当。

网友:
这电阻是干嘛用的,如果是电流检测电阻,找个阻值稍小的大功率电阻,刮到0.5Ω,反正我当年改造BQ830-A这个脑残充电器就是这么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析一下电路这个电阻的作用,然后再考虑代用。

谢谢热心的坛友帮助,本为想给每位加分,但已用完了
是个LED台灯电路,采用了PT4115,  PCB板上写的0.4欧,但本人测量有几K,所以想用个0.4欧左右的电阻代替。
电路图如下:(红色箭头的电阻就是说的那个电阻,可能是采样电流用的

网友(2020-12-04):
有那功夫,废板子已经拆回来了

网友:
镍铬丝 电阻丝 根据公式自己绕制

网友H:
买2只1欧的电阻并上吧

网友:
拆几个电阻,并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2只1欧的电阻并上吧

这个办法好,功率估计也够,就是时间长了点。

网友(2021-01-03):
前两天发现老500的1欧档电阻烧了,查了是9.4欧的,搜了半天没找到,然后手头有0.07的普通漆包线线,测了一下,每米的阻值大概5欧的样子,于是自己试着绕了一个,但是绕完发现,普通材料做的绕线电阻温漂巨大,试了一下,电吹风一吹大概40~50度的范围有10%的温漂,现在又买了一卷康铜丝(到手后发现给发的是锰铜丝),这两天准备再绕一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