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来一台海燕T321故障机检修中

楼主(2020-10-05):
    一直想收一台较好的台式大收音机来收藏,以前有过一台海燕T241,但玩过一阵时间还是不太喜欢他那波段开关,也是故障高发的地方随出手。近来闲来收到一台海燕T321此机同样精典,和T241比唯一不足的地方是天线不能转动调整方向。
    海燕T321到手拆开一看,心里哇凉,两个飞乐大喇叭纸盆烂的一点不剩,拉线断掉,磁棒天线连线断,插电前面几个指示灯都亮,只是中波短波皆无声,整机厚厚一层灰尘,可以看出是原装没有修过,开始脱光,清理灰尘。清理好后插电测量整机电流一百多MA基本正常说明没有短路,查电路喇叭有外接输出插孔,插孔有厚厚一层氧化物,WD清洁,开机有底噪,功放正常。中波无声拨到短波开始调节频率,当在高端附近能听到一阵鸟叫声,随判断中放问题不大,短波不好搞继续搞中波,看其状态应该是中波没起振,看电路图中波振荡线圈为B3,万用表测量只有一组通,带抽头一组全部不通,再拆下测量基本确定线圈断路了,维修陷入停止,仔细检查线圈外观万好断点可能在里层,不好修复,咱没有参数,拆也不敢拆,买也买不到,现求助坛友,谁有海燕T321中波振荡线圈参数,麻烦技术支持,在此谢过。

补充内容 (2020-10-7 08:17):
本来以为本机没被修过仔细检查功放部份被动的面目全非,尽力回复中。

补充内容 (2020-10-7 15:53):
目前功放修理中,上家修过,查中点电位正常,绕过音调调节,从后面输入音频,但只在接通电源和拔掉电源时有声音出来,插上电声音会从大到小,只到消失,大家 支支招是什么问题,换一部份电容,但又怀疑不是电容问题

补充内容 (2020-10-8 11:44):
经过一中午的检查,为BG8 3AX31  CE结穿透电流过大,实测正常的管子CE结用20K档测得无穷大,这只坏管为8K,换下后功放正常工作,正高兴时只听啪一声,不好放炮了,一看功放输出电容炸了,难道是中点偏移了?

补充内容 (2020-10-8 11:49):
输出电容炸,拆下坏电容开机小心测量中点电压,电源33V,中点17V正常啊,再一看电容16V470U,懂了,现在市电偏高,整流后电压偏高中点电压稍偏电容就炸,更换后功放正常,音调功能也恢复,下一步飞针修线圈。

补充内容 (2020-10-9 15:42):
求海燕T321拉线绕法!

补充内容 (2020-10-10 09:16):
经过一晚上的飞针修线圈终于在拆了数圈后在最里层找到了断点,一共两个断点一个在线圈坐子焊接处只有纱线连接内部铜丝断掉,一个在最里层,不好焊,颤颤危危焊上一点,开机中波己嗷嗷发声了。

楼主:
求助海燕T321中波振荡线圈参数

网友:
我有二台这款收音机,成色比你的好。有一台的二只喇叭,同你的一样,被耗子咬碎的,只剩一个芯了。就算你找到了参数,你自己可以绕好嘛。还是仔细用针尖,小心拨开线圈,运气好 的话,是可以找到断点 的。

楼主:
找到参数,绕线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参数,绕线不难,

这个机器的状态,楼主修得好辛苦!

我现在,看到修旧机,就怕了!

网友:
这种线圈可以修理,首先检查线圈断点位置,是里面还是外面。拆开时计数,找到短点连接好就可以。

网友:
品相差了点,打理不易。

楼主:
修老机就是图个乐,只要机壳好,内部清理完灰尘看着还行。

网友:
这个,不如另外买个品相好点的修

网友:
不一定非要原装的,只要配365双联的晶体管蜂房式中波震荡线圈就可以。

网友A:
先看一下中波振荡垫整电容的容量,看上去不大象365双连,中振配不到用中周绕一个,先唱起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中波振荡垫整电容的容量,看上去不大象365双连,中振配不到用中周绕一个,先唱起来再说。

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中波振荡垫整电容的容量,看上去不大象365双连,中振配不到用中周绕一个,先唱起来再说。

可变为365P双连,垫整电容6800P,我觉的只要是365P的中周振荡线圈应该可以用吧。

楼主:
目前功放修理中,上家修过,查中点电位正常,绕过音调调节,从后面C35输入音频,但只在接通电源和拔掉电源时有声音出来,插上电声音会从大到小,只到消失,大家 支支招是什么问题,换一部份电容,但又怀疑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变为365P双连,垫整电容6800P,我觉的只要是365P的中周振荡线圈应该可以用吧。

是的!不过6800P不是垫整电容,是本振输出电容,390P才是垫整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功放修理中,上家修过,查中点电位正常,绕过音调调节,从后面C35输入音频,但只在接通电源和拔掉电源 ...

BG8管穿透电流大,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C:
在线测下3BG6/3BG7的be/bc正向电阻和ce电阻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8管穿透电流大,热稳定性不好?

应该不是热稳定性的问题,因为冷机都只有在插电或断电时有声音,在插电或断电几秒钟时声音由大到小只到无声也就两三秒种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线测下3BG6/3BG7的be/bc正向电阻和ce电阻是否正常?

好,待我拆下查查,还有一个问题GB6,7我断开发射极上R39电阻测的电流有6MA,这个是不是太大,差分电路这个电流我认为在一到两MA才正常,6MA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要是电子管的更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后再加个调频头

这正是我的终极目标,加调频。先把中波搞正常,然后换四联空变,再制作调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8管穿透电流大,热稳定性不好?

故障正如你所指,经过一中午的检查,为BG8 3AX31  CE结穿透电流过大,

楼主:
经过一中午的检查,为BG8 3AX31  CE结穿透电流过大,实测正常的管子CE结用20K档测得无穷大,这只坏管为8K,换下后功放正常工作,功放电路修理折腾了太多地方,最后发现万用表电容椄是坏的,奶奶个熊,害的我拆下所有电容更换还找不到问题所在。正高兴时只听啪一声,不好放炮了,一看功放输出电容炸了,难道是中点偏移了?

输出电容炸,拆下坏电容开机小心测量中点电压,电源33V,中点17V正常啊,再一看电容16V470U,懂了,现在市电偏高,整流后电压偏高中点电压稍偏电容就炸,更换后功放正常,音调功能也恢复,下一步飞针修线圈。振荡线圈重绕不知参数还是试着找出断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振线圈可代品应有很多

从那里找找换品?

楼主:
谁有同款机型的拉线绕制方法,求图片,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有同款机型的拉线绕制方法,求图片,谢了

俺有一个,回去找找拍照片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有一个,回去找找拍照片给你。

我研究了很久都搞不定要么松要么紧,要么只能正转不能反转,感觉没找到对的思路,有张图片指引会好些,期待你的图片,非常感谢!

楼主:
经过一晚上的飞针修线圈终于在拆了数圈后在最里层找到了断点,一共两个断点一个在线圈坐子焊接处只有纱线连接内部铜丝断掉,一个在最里层,不好焊,颤颤危危焊上一点,开机中波己嗷嗷发声了。出声了怎么感觉有点失落呢!下一步统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研究了很久都搞不定要么松要么紧,要么只能正转不能反转,感觉没找到对的思路,有张图片指引会好些,期 ...

楼主:
图片很清楚,非常感谢你,终于有救了,你这台机的磁棒在边上,是自己改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很清楚,非常感谢你,终于有救了,你这台机的磁棒在边上,是自己改过吗?

不是。我这台是海燕FT321,是拾音电唱收音三用机的机芯;你的那台是海燕T321,是收音机的机芯。两种机芯稍微有点差别。

网友:
拉线应符合以下规则:旋钮右旋,双联旋出,指针右移,频率转为高端。
转轴上拉线不超过3圈,转盘上拉线不超过1.5圈,否则拉簧不起作用。

网友F:
等修理好了,把底板和线路板清洗一下会好看很多,注意度盘不要沾水,否则大面积脱落就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修理好了,把底板和线路板清洗一下会好看很多,注意度盘不要沾水,否则大面积脱落就后悔了.

度盘上用502胶水涂一 下,保证一百年不脱落,是个很好的办法

楼主:
经过差不多一月的打理,海燕T321差不多打理完毕,中短波都能收到台,且加装了调频波段,更换混频三极管一只,功放前激历三极管一只,修复中振线圈,恢复被上家修复的面目全非的功放音调部份,因整机电解电容不同程度老化,在保持原样和换新器件上最终还是换下全部电解,效果明显,没有背景嗡嗡声,声音干净多了也有力度,增加调频波段,四联安装看似简单实则化了很多时间,拉线轮和新四联轴径和和长度不一样,旋转方向相反,拉线做了如图改变,新制作打样了2003调频板,在听到了本坛冰岛老师的意见后,老机负电源加正电源的调频板实际制作证明无需新加独立电源,直接用原电源即可,不存在交流声的问题,更换了面板指示加上了调频波段指示,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