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电源反接都没坏

楼主(2020-10-05):
前阵子,调试自制的一块stm32板子, 板子由USB供电,LDO输出3.3给stm32使用,同时引至SWD接口

仿真器就是淘宝上那种金属壳(但不在淘宝上买的),stlink v2,  它本身也有3.3v输出,调试的时候,板子不接USB,单纯由仿真器供电

那次因为需要板子接USB电源测试, 由于偷懒, 我没拔掉仿真器上SWD口的3.3v, 实际上2组电源并联了(平时一直这么用,倒没什么问题)

然而那次疏忽了,居然把SWD口的电源和地接反了!也就是板子的3.3v和仿真器的地相连, 板子的地和仿真器3.3v相连

错接后,我还继续在MDK修改, 大概有5分钟,下载程序报错,我一摸仿真器,爆烫,仔细一看,居然接反了,,,这下完蛋了

心想又得破费重买一个, 取下后一会,温度恢复正常后, 连上,居然都正常,能仿真,丝毫没感觉出错,一直到现在

网友:
电源反接电流会消耗在三端稳压器上

网友A:
我烧掉一块STM32,没想到3.3V的三端稳压器竟然不能接入12V,5V的AVR和51都是直接能接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烧掉一块STM32,没想到3.3V的三端稳压器竟然不能接入12V,5V的AVR和51都是直接能接12V的

3.3的LDO, 很多最高输入只有6v左右,个别能到10v+

楼主:
虽然能用,因为这事有心结了

原LDO使用微盟的ME6211C33, 500mA,2%精度

这次我换成TI的TLV5533,这是我见过同电流压差最小的LDO, 500mA输出时压降仅0.2v多点而且还是1%
实测接同样板子下,微盟的输出3.18v, 而TI的输出3.23v, 略高一点,空载电压3.294v

顺便把TVS保护二极管阵列SRV05换成美国力特的产品

网友:
当然是运气好。我已经烧坏不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