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整理我的破烂:上四的MF63表

楼主(2020-10-05):
如题,此表收来两三年因未有6V电池没试好坏;整体外观,表头和内在很好;这两天整理下(兼保养),买来电池试表:坏菜,指针打表;唉!修吧!(还好,有配件:FC54D)这种情况十有八九是此表电路上的运放FC54A损坏所致;再测量量程开关,转换开关无短路断路,运放输入电路无异常后更换运放FC54A;试测,正常!看坛里这表也是运放坏,不明白为毛好损坏运放。

网友:
这个表有个好处,你总需要第二块表,总有事可干。

网友A:
过去这种老运放质量比较差,保护电路也不甚完善,很容易损损坏,有时候测量遇到个浪涌就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这种老运放质量比较差,保护电路也不甚完善,很容易损损坏,有时候测量遇到个浪涌就坏掉了。

是的,所以换个D级滴!回头参考数字表改进输入级保护电路。

网友(2020-12-04):
第一次见到这种万用表,看大家评论似乎不怎么样。

网友:
上半年在闲鱼入了一台,改造了一下,加了一块3.7升正负6伏模块,改成单一个锂电池供电,加了5个2032电池,合成15伏,增加了100k档。总体还行,就是档位设置不好,居然有12.5,125这样的档位

网友(2021-08-16):
这表是不太出名,可是很好玩能折腾运放,改供电,国产有源表里少数的经典了

网友B:
FC54D肯定更好,电池损耗也更低,我的表是FC54A的静态工作电流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C54D肯定更好,电池损耗也更低,我的表是FC54A的静态工作电流有点大

呵呵,FC54没D级可用低功耗TL062代换效果很好。

网友C(2021-09-23):
第一次见到这种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这种表啊

用过这种有源表再用其它表,阻尼性能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年前买过一块63,很好的表:
①精度高,直流电压电流及电阻的测试准确度约1%
②线性好

       电流档压降特小,直流只有25mV。交流电流档50mV.

楼主:
瞬间打表是有源表的特点,精确 测量快不是无源表可比滴!喜欢这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