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式手电筒换了锂电池之后亮度没原来的高

楼主(2020-10-05):
一个老式手电筒,五个小灯珠,电池是蓄电池。电池坏了,现在换了18650锂电池,发现亮度比原来要暗不少,原来限流电阻是30r左右,于是换了22欧的电阻,但是亮度还是不如之前。用了一段时间,实在受不了,感觉亮度太低,于是今天又把限流电阻换成了10欧的电阻,测了下电流,五个灯珠总电流经达到270am,这个电流应已经严重超标了吧?但是感觉亮度还是没有原来用蓄电池高,之前还改了一个手电筒,也是相同的问题,换了锂电池之后亮度不高,电池接线都没有问题,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电压是否一样?

网友B:
改前电流多少?

网友C:
一,电池内阻大,接上负载电压不够。二,LED光衰了(或本身流明就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否一样?

锂电池满电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前电流多少?

用蓄电池的时候,没测过电流,就是普通的家用手电筒应该是正常的电流,这种灯珠额定电流是20毫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电池内阻大,接上负载电压不够。二,LED光衰了(或本身流明就不够)。

锂电池没问题,用在强光手电上很亮,应该有8到10安的电流输出。也不是灯珠的问题,因为之前另一个手电筒我换过了新的灯珠也是亮度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没问题,用在强光手电上很亮,应该有8到10安的电流输出。也不是灯珠的问题,因为之前另一个手电筒 ...

不是A,也不是B那就查一下开关的导通电阻。

网友D:
原电压也是4伏,不用换电阻,你更换电阻之后电流增大,led 受伤了

网友E:
你需要知道原来蓄电池的电压是多少?按照你的叙述问题应该出在电压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电压也是4伏,不用换电阻,你更换电阻之后电流增大,led 受伤了

蓄电池的电压可比锂电池要高,满电4.5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知道原来蓄电池的电压是多少?按照你的叙述问题应该出在电压上面。

我记得原来蓄电池满电压在4.5V以上,就是普通的老手电,这类蓄电池电压应该都差不多,原配的限流电阻在30-33R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电里的小蓄电池大部分电压都是4V,而18650的电压才3.7V,即便去掉限流电阻,电流大了电压也不够,需要改 ...

我的也是每个灯珠串一个限流电阻,然后并联啊,原来的电路板就是这种结构吧,电路没动只是把原来30R限流电阻换成了10R的电阻,你用多大的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种LED灯珠的工作电压是不一样的,一般是3.0V~3.5V之间,根据LED的功率,LED灯珠的工作电流也不尽相同。3- ...

58毫安是满电压的时候测试的吗。我现在用10R,满电4.2v电压的时候,5个灯珠总电流是275am,平均下来每颗55AM,电流和你的差不多了,亮度也确实比之前22R的电阻要亮一点,可能这种手电亮度就这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