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拉线滑轮太涩不转了有什么处理方法?

楼主(2020-10-06):
这种拉线滑轮太涩不转了有什么处理方法?琢磨半天没什么好主意,用润滑脂无效。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也有可能是拉线的摩擦力没有了

网友A:
拉线上抹一些松香能将就,比较好的办法是用针尖或斜着掰断的钢锯条斜尖将小轮子凹槽中抠粗糙些。
个别机器可能出现较为罕见的孔被磨大的情况,那就得找适当的套管了。

网友B:
这种白色润滑脂,用于收录机齿轮润滑,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白色润滑脂,用于收录机齿轮润滑,可以试试。

用了润滑脂了,没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线上抹一些松香能将就,比较好的办法是用针尖或斜着掰断的钢锯条斜尖将小轮子凹槽中抠粗糙些。
个别机器 ...

在线上试过弄松香也没弄好,是轮子侧向用力时间长了有点儿磨损。三个轮子只有一个能转,有一个能一个方向转,结果几个地方无法向右调。正在想办法。

网友:
能有什么办法,滑动处加润滑,拉线处加松香水,再把轮子弄粗糙点。这种结构复杂怎么也不行。

网友:
轮轴上抹点铅笔屑,

楼主:
哈哈,网购了小轴承,替换了滑轮。丝般顺滑,完美解决!

网友:
这招好,学习了!

网友:
3D打印机有用这样的轴承,还有钓鱼的渔轮也卖这样的轴承的。

网友:
估计磨偏了吧,内圆磨大点,加点润滑脂就好
卤煮虽然买了轴成也不算马后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