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维修比较麻烦吧

楼主(2020-10-06):
动不动300v高压,怕不怕触电?维修是先断电操作吗?想淘个电子管收音机机芯玩玩

网友:
那个高压不是对地的吧,应该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危险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其实好维修,空间大,焊接容易,电路简单。

网友:
比晶体管容易。

网友:
电子管机应该是最容易修的,电路结构相对简单,空间大焊接容易,不像晶体管机,一不小心就是烧一大片。焊接肯定是要断电的,并且要把电容放电

网友:
懂原理就好修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修三极管。

网友:
电子管好修 能看懂电路图有一定的基础就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修三极管。

三极管有仪表容易修,比电子管简单

网友:
电子管的很简单一般不会出现问题,高压并不高也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