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低级的问题,这是内磁表头还是外磁

楼主(2020-10-06):
表有点问题,电压不管多少,档位不管在哪里,指针都是到大概一个位置,

网友:
70年代内磁是高大上,都是高端货,内磁喇叭,内磁表头

到现在外磁是经典,是不可超越的

网友:
马未都说过。文革期间,为出口创汇,我国出口了很多新老瓷器,后来我们的经济情况好了,瓷器也涨价了,很多外国人为了买口罩,把家里珍藏的瓷器拿出来再卖给中国人,这样外磁就诞生了。
闻一闻有没有羊膻气就知道是不是外磁了。

网友A:
你再拍歪一点,就能看见了

磁电系仪表要有一个恒的磁场,一般这个磁场是由永久磁钢提供,而永久磁钢在磁路中有两种形式,
1是在可动线圈中间做成圆柱形,而可动线圈外部是圆筒形,由软磁性材料制成。这种形式,称为内磁式。
2是永久磁钢在外部,可动线圈中间的圆柱体为软磁性材料,这种形式,称为外磁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拍歪一点,就能看见了

磁电系仪表要有一个恒的磁场,一般这个磁场是由永久磁钢提供,而永久磁钢在 ...

抱歉抱歉,图片大小限制了,剪了又剪才能上传,这是星牌的mf85

网友:
外磁表头。

网友:
简单了,你找一根缝衣针或者类似的,去碰触一下(不能碰线圈!),就能判断是内还是外了

我是这么判断的——不一定科学

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58749-1-1.html

网友:
外磁表头!

看外观还看不出吗?还试什么?

网友:
看着是外磁。内磁总感觉有偷工减料。看表头塑料壳后面,内磁的不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