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1收音机高频变压器试绕

楼主(2020-10-06):
好久没发贴了,前段时间买了一台电动绕线机,本来是想利用假期绕胆机变压器的,但是材料没有准备齐,就绕了几个68-1的变压器试试手,之前没有绕线机,纯手绕没成功,300圈,绕着绕着,绕到多少圈都数不清了,现在有了绕线机,十几分钟可以搞定一个,很方便。变压器用10x10的中周改制,用0.04的线绕,绕匝数最多的那一款变压器(200+400),还剩一些空间,估计极限可以绕700匝,由于假期准备结束,要上广州了,没有能搭68-1的电路试机,只是用电桥测了一下电感值

电动绕线机

电动绕线机

总共绕了5个,用10x10的中周绕,匝数分别为100/150,200/200,200/300(先绕匝数200的),300/200(先绕匝数300的 ...

总共绕了5个,用10x10的中周绕,匝数分别为100/150,200/200,200/300(先绕匝数200的),300/200(先绕匝数300的 ...

绕制过程:筷子削成扁形,插到中周的电容槽,固定到绕线机上

绕制过程:筷子削成扁形,插到中周的电容槽,固定到绕线机上

绕线中,用0.04的线绕

绕线中,用0.04的线绕

这个是200/400的,磁芯还没满,估计还可以绕100圈

这个是200/400的,磁芯还没满,估计还可以绕100圈

先拍一下成品的变压器

先拍一下成品的变压器

成品变压器电感大的一侧,测量用的是1062电桥,频率1k,电感值6.792mH

成品变压器电感大的一侧,测量用的是1062电桥,频率1k,电感值6.792mH

变压器另一侧电感值

变压器另一侧电感值

楼主:
几款变压器的电感值,电桥用1k的频率测,总共5款,匝数分别为100/150,200/200,200/300(先绕匝数200的),300/200(先绕匝数300的),200/400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几款变压器的电感值,电桥用1k的频率测,总共5款,匝数分别为100/150,200/200,200/300(先绕匝数200的),300/ ...

被挡住的那个数据是1.7503mH/6.776mH

网友A:
这个成品的高频变压器稀见,77年买过一个装机不成功,满波段啸叫,拆了再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品的高频变压器稀见,77年买过一个装机不成功,满波段啸叫,拆了再没找到。

这个变压器是在论坛买杂七杂八的元件混在里面的,十分珍贵,不知道是不是68-1的变压器

网友B:
还是机器绕的好 加分 点赞 期待您的收音机

网友A:
这个变压器不是68-1机的标配件,那时做2.5MH扼流圈空气芯,磁芯的厂家不少,留下的东西也多,现有时还能见到,但这种成品的高频变压器稀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机器绕的好 加分 点赞 期待您的收音机

感谢加分,一只在外地工作,收音机可能要等到下次长假回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压器不是68-1机的标配件,那时做2.5MH扼流圈空气芯,磁芯的厂家不少,留下的东西也多,现有时还能见 ...

感谢科普,之前看到论坛有用它做68-1的,我一直以为是68-1的变压器

网友:
        中周的磁芯直径太小,所以同样的圈数电感量却比较小,而高频变压器的磁芯比中周的磁芯大,所以同样圈数电感量就大,68-1高频变压器的圈数比是200:300,看到过68-1的高频变压器的罩子直径比较大,里面的磁芯没看到,估计也比较大,同样的圈数磁芯直径大的电感量也大,是成正比的,但68-1高频变压器,资料只提到圈数比,没提到初次级的电感量各是多少。

网友C:
68-1的高频变压器和电池电压有关,3v和6v用的线圈数不一样。以前贴子里有

楼主:
中周的磁芯直径太小,所以同样的圈数电感量却比较小,而高频变压器的磁芯比中周的磁芯大,所以下次换不同磁芯试试,看68-1的图都是200:300的多,有的资料上也说匝比在1:0.7-1:1.2都可以,所以就多绕了几款,有机会在试试效果了

借用一下论坛上的资料

借用一下论坛上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68-1的高频变压器和电池电压有关,3v和6v用的线圈数不一样。以前贴子里有

我就看到6v的资料,200:300,3v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可以用收录机常用的磁罐

网友:
绕线机  ,DIY之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