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神舟手提电脑疑惑

楼主(2020-10-06):
请教大家:
早期神舟手提电脑
在不装电池时
不能开机正常启动?
哪位坛友碰到过这样的事?
又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主板滤波电容时间久了,容值降了,插下有没有爆浆的

网友:
按照楼主17楼的叙述怀疑是笔记本主板的电源电路部分有滤波电容漏电损坏了,恐怕需要检修主板部分的零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以上坛友的解答。

哈哈,我猜就是本子坏了,拆开吧,检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和电池有有关吗?是不是本子坏了

网友B:
是不是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带载能力不行了,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C:
我们单位有过一批神舟台式机,奇怪的现象就是过保后主板电容爆浆的占了80%,真坑……
手提是否也是主板电源部分的电容有问题了呢……

网友D:
BIOS里面的 电池检测关闭后试一试

网友:
是否是电源问题?

网友:
很多笔记本不装电池是无法开机的,这个不稀奇

网友:
神舟本子的奇葩设计很多,

网友E:
最早也用过神舟的笔记本电脑,不出门时都不装电池,没有发生过不能启动的问题。建议检查一下你的电源适配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F:
可能你的电源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早也用过神舟的笔记本电脑,不出门时都不装电池,没有发生过不能启动的问题。建议检查一下你的电源适配器 ...

电源适配器原配的
也检查了,输出20V
与说明书说的一样,
应该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带载能力不行了,换个电源试一下

电源适配器是原配的
也检查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单位有过一批神舟台式机,奇怪的现象就是过保后主板电容爆浆的占了80%,真坑……
手提是否也是主板电 ...

机器没打开,
我也不知道如何修,
没敢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里面的 电池检测关闭后试一试

机器不能启动黑屏,
所以没法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带载能力不行了,换个电源试一下

电源适配器是原配的,
不应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你的电源带不动

电源适配器是原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