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题目:上海牌161收音机1K电阻烧毁原因推测?

楼主(2020-10-06):
收音正常,但是这个1K电阻烧毁了,见下图。用万用表直流档位,测量灯丝对地电压为+250V,目前已找到原因,答案先不公布,请根据已知条件推测可能的原因,猜对加分。

网友:
6Z4灯丝阴极短路

网友A:
昨天在网上查找资料,看到北京无线电厂原总工程师严毅老师的一个访谈录,严老提到牡丹6204收音机第一次参加全国评比时,因为一个固定电子管的弹簧卡子套在灯丝线上,因为受热把灯丝线的塑料绝缘损坏,造成故障,所以只排在第24位。后来厂里专门成立了工艺科,规定了流水线上的操作工艺,再一次参加评比该机型名列前茅。因此焊接工艺不容忽视。有些资料说6P1电子管1、6屏极,2、9帘栅极,3、8阴极可以任意焊接,其实大有讲究。比如屏极焊在第6脚就容易出现因受潮或积累灰尘打火的故障,有些生产厂家把6P1管座第6脚去掉肯定有经验教训为依据的。

网友:
不会是变压器绕组击穿了吧。

网友:
零件支架或6p1胆座碳化漏电。

网友:
支持这个阴极和灯丝短路的说法。

楼主:
kg网友答对了。

原因是6P1管座第6脚(屏极)和相邻的第5脚(灯丝)漏电所致,这个漏电还比较严重,我用500mA电流档测量灯丝对地电流,大概有100多毫安指针也在不断摆动,同时看到管座不断跳火冒出一缕青烟

楼主:
我开始也是怀疑这个6Z4出了问题,拆下来测量,5脚对3/4脚电阻无穷大。

后来有怀疑变压器内部有短路的地方,焊开灯丝抽头,测量灯丝对高压绕组电压,读数为0,

查看线路也没有发现有碰线的地方

最后测量灯丝对地电流,发现6P1管座⑥脚和⑤脚之间跳火

网友A:
有些型号的收音机为了防止6P1第6脚(屏极高压)对5脚(灯丝)和7脚(信号栅极)之间因为漏电引起跳火,特意把6P1管座第6脚拆掉,屏极焊在1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型号的收音机为了防止6P1第6脚(屏极高压)对5脚(灯丝)和7脚(信号栅极)之间因为漏电引起跳火,特意 ...

这个办法好,要是提前知道就好了,就不用换管座了,直接剪掉6P1的第6脚就行了

网友:
我以前的处理方法就是把6P1的管座换成陶瓷的,一劳永逸。

网友:
那时候在王府井(红电波)买一个小九脚陶瓷管座才5分钱,比胶木的还便宜。

网友:
还是用陶瓷管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型号的收音机为了防止6P1第6脚(屏极高压)对5脚(灯丝)和7脚(信号栅极)之间因为漏电引起跳火,特意 ...

农村广播站因房屋湿度高,扩音机的6L6也是经常屏极与灯丝相邻两脚在胶木管座上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农村广播站的扩音机的6L6也是经常屏极与灯丝相邻两脚在胶木管座上打火.

对的,

.

网友:
七十年代组装9吋电视时曾用6P1作行输出管。为了防止打火就预先将管座上6脚去除,并把管子上6脚减掉,把残存的根部磨平涂上环氧树脂防止爬电。(当时6P13P价钱较贵也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在网上查找资料,看到北京无线电厂原总工程师严毅老师的一个访谈录,严老提到牡丹6204收音机第一次参加 ...

太对了,另外,胶木的确实容易出现这个问题,陶瓷的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还有一种是熊猫收音机用的那种管座,管脚是封死在里面的,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C:
电子管机胶木管座跳火是常见故障,有时很隐蔽,就一个碳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机胶木管座跳火是常见故障,有时很隐蔽,就一个碳化点。

对的,碳化之后根本看不出来,拆开之后里面有个小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