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功放怎么用配件

楼主(2020-10-07):
电子管功放用这种电容可以吗,具体哪种电容好点,电阻一般都用多大功率的,谢谢啦

网友:
容量符合可以用,电阻功率按图纸。

网友:
电容要看容量和耐压(至于是否CBB,铝壳电解等材质貌似关系不太大),电阻功率可以计算出来,一般取实际功率的2倍以上(电阻两端的电压×流经电阻的电流,取最大情况下)

网友:
耦合电容最好用油浸纸介电容音质好,功率管阴极电阻功率大,最低要用5W加散热为好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电路框架和套牛远比电阻电容影响的大得多!

网友:
这电容效果估计不会好。要用音频专用耦合电容。老物件并不一定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