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尾续貂,终于把300B推挽成功做出晶体管机器的特质

楼主(2020-10-08):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86793&extra=
这是旧帖链接

1、架构6922+5687+300B,300B偏压-95V,负载PP=5K;
2、工作点倒是非常吻合,这表明厂家的规格书还是靠谱的;
3、按之前仿真的结果,应该在推动级得到260VPP的信号电压,实际上只是勉强有200VPP,从图片上看,已经有一点限幅了;
4、由于电源牛高压带载后只有约405V,实际最大输出功率约23W;
5、开环增益29倍,闭环13倍(取1Vrms输入灵敏度);
6、剩余噪声:0mv(fluke表在8欧负载上测试,输入600欧电阻模拟);
7、频率响应:开环30HZ-18KHZ无衰减(满载),闭环20HZ-30KHZ无衰减,看来输出牛是优秀的;
8、失真:没测,就是肉眼看了一下。改天测一下;
9、试听:完了!完全不是自己希望的---既没有300B单端的娘娘腔和女生口水歌的娇媚,也没有6550、KT88推挽的浑厚和音场。感觉干巴巴的,就是一个普通晶体管、IC机的德行(当然,肯定还是不如好的晶体管机);
10、做之前坛友劝我不要试300B推挽了,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格。当然,心里还有个小九九:不好听就换6550之流的管子,反正就是改一下输出级,其它基本上不用怎么动的。
11、疑惑:人家名妓不是也有300B推挽的么?如果声音确实不堪,岂不是自毁招牌!那我这个咋就这么难听咧?请坛友指点一下^^

楼主:
经过周末的测试,终于发现问题:这是一个quadii更改的机器,原来的电感是20H(DC阻值190欧),忘记拆换了。也就是说在200mA 动态时电源高压有40V左右的摆幅,这就是导致不好听的根本原因。换了5H0.3A的电感(DC电阻38欧),直热管熟悉的通透马上出来了,但是相比单端,多了力道,少了娇媚。这个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测失真,最重要的指标就这样回避了……
电子管功放的失真实在是拿不出手,国内都很忌讳这一点。

1、这话说的,不测是因为时间关系,文字里说了后补;
2、作为diy,这里就是个热闹地,没必要也不会遮掩什么;何况有这么多大拿在,我巴不得找出问题来提升自己;
3、我能够把仿真图拿出来、把工作点测算拿出来、把噪声做到万用表测不出来、在满载条件下测带宽,象是一个不肯测THD的人么?
4、这里是请教大家关于“校声”这件事,并没有太讨论指标

楼主:
图片发重了,怎么系统没提示的

网友A:
不测失真,最重要的指标就这样回避了……
电子管功放的失真实在是拿不出手,国内都很忌讳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测失真,最重要的指标就这样回避了……
电子管功放的失真实在是拿不出手,国内都很忌讳这一点。

有些播放器EQ或者场景里有胆机音色模式,难道说胆味类似一种线路频响增益失真特征?

网友B:
还是应了那句话:指标好的未必好听?也不完全正确!好声音是建立在好指标的前提下的,也许这种音色不是你喜欢的但不代表所有人都不喜欢,或许你的搭配有问题,单端适合古董箱子灵敏度高一些的,推挽适合现代的箱子灵敏度偏低但是低频很好这是古董箱子无法企及的

网友:
用料好奢侈

网友C:
一句“耳朵收货”可以掩盖无限的尴尬,也可以引起无限的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句“耳朵收货”可以掩盖无限的尴尬,也可以引起无限的尴尬

大孔老师说的是!只是指标尚可的情况下,为何听感就是不讨喜呢?
1、带宽应该没问题;
2、NFB也不深,应该不会是欠缺鲜活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应了那句话:指标好的未必好听?也不完全正确!好声音是建立在好指标的前提下的,也许这种音色不是你喜 ...

谢谢火星大师!
1、在下是JBL3100S音箱,音源是OPPO过万的播放器,前级是无源diy作品(铁木兰输入牛,600欧:10K,47K音量电位器)。这个前级搭配我diy的6550推挽,个人感觉比这个300B好听多了,郁闷啊!
2、对了,300B输入用的是sanmao 0.22UF/1000V油浸。整个机器就这个耦合了

网友D:
我感觉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挺好的。

谢谢大总统加分

楼主:
再现个丑,内部图来了!
由于机壳内部基本定型,走线比较凌乱。不过接地原则肯定是照顾到了!
那个小变压器是临时买来做负压的,次级24+24与电源牛的50V绕组并接,故得到220VAC,此电压经整流处理后提供给300B栅极和6922阴极

楼主:
施工原理图

网友:
慢慢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