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侠知道贵二dt930液晶屏哪里能买到

楼主(2020-10-08):
求助,哪位大侠知道贵二dt930液晶屏哪里能买到,啥型号的,想备两块

网友:
我的一个钳表液晶坏了,是听坛友的在淘宝上按尺寸买的,安上后很好用,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图?分压电阻是白瓷片的么?

我这个不是,另外一块是

网友B:
最好打开看一下,液晶屏是如何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打开看一下,液晶屏是如何安装的。

液晶屏单侧15pin 导电胶安装,应该是3个背电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搜,记得搜到过,金属针脚的貌似20多还是40多元一个的。

你看看是这款吗,2.5x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这款吗,2.5x5.8

不是,这款,这个是双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胶条只是支撑胶条的作用。

那就有点像了,我买了一个二手930f用那个屏了。

网友:
淘宝上看到过有卖的,8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