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pss-2005电源小电流不准怎么校正?

楼主(2020-10-09):
小电流时显示数值与实际输出相差很大,而且步进增加的幅度也不相同!大电流时基本正常,如图所见,6ma到8ma,与8ma到10ma,同样是增加2ma,但是实际输出电流却相差很大。
不要怀疑是指针表的问题,这个老指针表其实挺准的。

网友:
mA级别的,指针表一般是用表盘中间三分之一量程

网友:
这电源已经不错了,能精细控制100ma以下的电源就已经很高端了
另外电压不知道你多少测的,好像需要2V以上来调才准

网友A:
还是使用数字表测试再说吧,指针表不可靠。

网友B:
如果500mA时,偏差2mA,和5000mA 时,偏差2mA 再与10mA  时偏差2mA ,对电源来说可能是一样的。如果用5000字的数字表测,偏差可能是一样的。你用指针表不同的档位测,就会觉得大的准,小的不准。
DA的位数,基准,运放的失调,取样电阻的性能。还有是单点校准,还是多点校准非线性?
你首先要知道:正常达标的机器是什么情况?再来考虑是不是要校准,能不能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使用数字表测试再说吧,指针表不可靠。

用数字表测量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小电流误差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500mA时,偏差2mA,和5000mA 时,偏差2mA 再与10mA  时偏差2mA ,对电源来说可能是一样的。如果用5000字 ...

感谢回复,但是6ma到8ma,与8ma到10ma,同样是增加2ma,但是实际输出电流却相差很大,这肯定是不对的,用数字表测量的结果也是相同。这个电源可以按2MA的步进调整,但是输出电流却不是均匀调整,就好像就是人的步伐大小不一似得。

网友:
你看此机的电流设定准确度:<0.1%+5mA。所以小电流输出不准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