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索尼有源音箱接线方法

楼主(2020-10-09):
收到一台索尼SA-WMS325有源音箱,只有低音,高音喇叭怎么接都不响,后面喇叭接线处标识很奇怪,还标注着IN,看不懂。

网友:
有源音箱需要接电源和音源才能响

网友A:
应该是此炮没有中高音放大,
需全频音乐功率信号接IN,炮取信号放低音
全频功率信号高通后给卫星箱

网友B:
看不懂,索尼正规产品,好像是5声道,有中置,环绕。

网友:
这只是个低音炮,不是2.1有源音箱~~~

应该就是这样,需要功放来推卫星箱,低音炮的话是有源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有两台?这个箱子只是个低音炮。不是2.1有源音箱。。上面莲花插座是重低音音频输入。是从前置功放 ...

就是说这箱子只有一路低音放大电路?没有中高音的双声道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音信号只需接IN即可,,

就是说要想正常播放还要准备一台双声道功放才行?那这配套的一对卫星箱根本不能直接用了是吧?

网友:
此炮只有低音一路功率放大,纯0.1
即使LINE输入也需要功放设置为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索尼正规产品,好像是5声道,有中置,环绕。

这个是影院七件套之耍单的纯炮,自启自停接电源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此炮没有中高音放大,
需全频音乐功率信号接IN,炮取信号放低音
全频功率信号高通后给卫星箱

这样的配置我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配置我第一次见到

此炮功能单一,属于低音扩展专用
类似于车载低音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