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万用表支架立起来,万用表指针调整不到零刻度,

楼主(2020-10-09):
拆开试了下里边那个簧片,只要竖起来,还是不会归零,这是怎么回事,侧脸的话还算准
表头应该是外磁的

网友A:
这个标志就决定了这个表就不能竖起来

网友B:
凑合用是高明的主义,没修过表头不建议动手。病猫好过死猫。

网友:
指针表应该水平放置为好!有点斜度也可,但不能直立放置!

网友C:
表针配重不对,屁股重了,拿掉一点,然后用指甲油精配,这可是个细活.

网友:
把表针屁股往左掰些,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针配重不对,屁股重了,拿掉一点,然后用指甲油精配,这可是个细活.

您这一说,想起来了,指针屁股上是有一大块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凑合用是高明的主义,没修过表头不建议动手。病猫好过死猫。

嘿嘿 听您的,这个表还挺准,又是外磁,凑合用得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 听您的,这个表还挺准,又是外磁,凑合用得啦

挺好的表,一上手就不知会遇到什么,老表就要操心用坏了没地方找第二个,所以见好就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志就决定了这个表就不能竖起来

又学到了,谢谢您

网友D:
不管平放、立放,指针偏差这么多,肯定是指针平衡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平放、立放,指针偏差这么多,肯定是指针平衡没调好。

还是老柳经验丰富,看问题一针见血

网友:
指针平衡力不均匀

网友E:
杭州U-201A很不错的表,比201多个10K电阻档,但比201阻尼差。我有二块。你这个应该是楼上说的配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该表,性能不错呢。虽然内部是PCB,但开关触点是铆钉,质量可靠

性能真的可以,就是外壳注塑差点,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可能是平衡不好哦。

网友(2022-03-31):
平衡出了问题,有没有换过游丝?调整起来有点费劲,有花点精力。

网友G:
这表包头肯定是外磁,我所看到的指针表,只要表针是白色的,都是外磁表头,便宜货都是黑色指针的内磁表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表包头肯定是外磁,我所看到的指针表,只要表针是白色的,都是外磁表头,便宜货都是黑色指针的内磁表头。

我看过红色的不知道是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过红色的不知道是画的吗

那是红漆,表针前面一截有,为了好观察刻度,可以确认你这个就是外磁表头。

网友:
就是平衡不好

网友I:
竖起来不平衡调整哪里?

网友(2022-05-11):
调指针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I:
竖起来不平衡调整哪里?

    也修好了一块老电流表,刚开始是两个状态的平衡都不好,特别是像楼主那种垂直方向严重不平衡,放平还勉强,垂直放就严重偏右一大格,打开表后没有发现像楼主那样的线圈支架脱胶的问题。按上面坛友“爱是小微笑”提供的书上的平衡校准法,水平校得可以了,垂直还是严重。于是在垂直校准法中所说的d锤处加了一段直径0.2,长度2cm的铜丝焊住,再慢慢调整合适的位置,终于水平和垂直方向都校准好了,谢谢坛友“爱是小微笑”提供的资料。

校准完成的uA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都不错。有类似问题的坛友也可按此法校准平衡。

具体方法在  “调修MF10难题” 这个帖子里有坛友提供的资料。

网友:
我这个老的100uA表,表盘上就有垂直放置标记,按坛友提供资料的校准法,调完后平衡还是不错,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22-09-19):
引用 网友E:
杭州U-201A很不错的表,比201多个10K电阻档,但比201阻尼差。我有二块。你这个应该是楼上说的配重问题。

杭州U-201没有1K档,有10K档。

网友:
没有把握千万不要动,否则更糟糕。

网友J:
平衡不佳,调节配重是技巧活,没有做过不要轻易上手,不经意间表就挂了。要先练练再实操

网友:
引用 网友J:
平衡不佳,调节配重是技巧活,没有做过不要轻易上手,不经意间表就挂了。要先练练再实操

我应该是搞坏了5个还是6个,记不清了。现在不复杂的十字架构的平衡基本可以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