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AVO8Mark5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0-10-09):
英国古董万用表 AVOmeter是万用表和电气测量仪器系列的英国商标;该品牌现在由Megger Group Limited拥有。第一台Avometer由自动绕线机和电气设备公司于1923年制造,用于测量直流电压,直流电流和电阻。[1] 该系列中最知名的万用表可能是Model 8,该型号在1951年5月至2008年间生产了各种版本;最后一个版本是Mark 7。
万用表通常简称为AVO,因为公司徽标带有“ amps”,“ volts”和“ ohms”的首字母。该设计概念归功于邮局工程师Donald Macadie,他在1923年推出原始AVOmeter时曾是伦敦邮局工厂部的高级官员。
技术功能↓
最初的AVO仪表设计用于测量直流电(3个量程,0.12、1.2和12 A),直流电压(3个量程,12、120和600 V)和电阻(单个量程,0-10,000欧姆,225欧姆) )。可以通过一个旋转开关选择所有范围,该旋转开关可同时设置功能和范围值。第二个开关使变阻器与该仪器串联进入电路,可用于控制通过被测设备和仪表的电流。该机芯吸取了12 mA的满刻度偏转,并与该机芯永久并联使用“通用分流器”,该输入将输入端子的满量程电流增加至16.6 mA,相当于每伏60欧姆。它有一个刀口指针和一个反视差镜。
其他专利在捷克斯洛伐克(1923),[2]奥地利,[3]法国,[4]德国,[5]和瑞士[6](1924)中获得。1926年获得 美国专利[7]
原始万用表的情况下是与梳接合橡木箱硬橡胶下部前面板。前面板的上部是铸铝。
经过大约三年的生产,其销售量足以证明重新设计该仪器是正确的,现在该机芯的满量程电流为6 mA。重新设计的仪表具有13个量程。后盖是一个深拉铝罐,背面是操作说明的摘要,这是将来所有AVOmeter的功能。该机芯最初由短线保护,该金属丝被选择用作保险丝,并焊接到机芯背面的支架上。以后的版本在前面板上装有经过校准的旋入式保险丝。
在1920年代后期开始使用氧化铜仪器整流器之后,1931年推出了20量程“通用”版本的AVOmeter,它具有直流和交流电压电流范围。[8] [9] 与许多类似的万用表设计不同,所有通用的AVO表都可以测量高达10 A或12 A的电流,只有短暂的“高电阻(HR)AVOmeter”(约1948年-1951年)除外。 (AC)取决于型号。
从1933年开始,通过合并双灵敏度移动电路,通用AVO表中可用电压和电流范围的数量增加了一倍。[10] 通过标记为÷2(除以2)的按钮开关选择较高的灵敏度,该按钮表示指针指示应减半。对于Model 8,未使用此功能,但保留了用于反转动圈偏转方向的按钮。
AVOmeter的设计特点是使用简单,为此,通常仅使用两个输入端子即可进行所有测量。但是,AVOmeter HR具有附加的2500 V(AC)和(DC)范围,它们使用了相应的1000 V范围,并且通过前面板顶部角落的两个附加端子连接。在Model 8中继续使用此功能,并在Model 9,Marks II和IV和Model 8 Mark V中增加了3000 V以匹配其1-3-10范围的序列。由于担心遵守现代安全标准,因此Model 8标志6和7。通过消除高压倍增电阻,这也大大节省了成本。
作为欧姆表,Model 8 Mark II在三个范围内的测量范围为1Ω至20MΩ。该仪器在DC电流范围内的精度为FSD的±1%,在DC电压范围内的精度为FSD的 ±2%,在所有AC范围内的精度为FSD的 ±2.25%,在电阻范围内的精度为读数的5%(仅在中心刻度) 。[11]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最大电流消耗为50 μA(对应于每伏20,000欧姆),足以将由于电表的电路负载引起的电压测量误差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AVOmeter设计包含一个电气联锁,可防止同时选择AC和DC范围。[12]例如,除非将AC开关设置在其“ DC”位置,否则无法连接任何DC范围(电流或电压)。在Model 8上,这是AC开关箭头垂直的位置。同样,要使用AC量程,必须将DC开关设置在其“ AC”位置。
将DC开关设置为“ AC”位置,并将AC开关设置为“ DC”,则不会有电流流过仪器。但是,每当任何动圈式仪器在运输过程中很可能遭受重击时,优良作法就是通过使用跨接在端子上的粗规格线使动圈短路来阻尼运动。在较早的Avometer上,这可以通过使输入端子短路并选择最敏感的直流范围来实现。8型标记V,6和7型在DC开关上的位置为“ OFF”,这既断开了仪表的端子,又使动圈短路。
从1936年开始设计的AVOmeter装有过载切出装置,该切出装置由移动的线圈架碰到正向或反向弹性终点挡块操作。[13] Model 7是第一种使用终点止动装置的型号,它还具有加速行程,如果出现严重超载,可以在指针达到满载的三分之二之前打开该止动装置。规模。但是在Model 8中没有使用加速保险开关。从Mark III版本开始,Model 8在其电阻范围上通过保险丝提供了进一步的保护,并且在Model 8 Marks 6和7的所有范围上均提供了保险丝保护。
AVO万用表在英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研发和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中几乎无处不在。它们还被公用事业,政府机构和英国军部广泛使用。根据英国金钟和空军部的规范,还为其他客户生产了许多特殊版本。Model 8 Marks V,6和7的设计符合北约的规范,是北约服务的标准发行。许多商业和军事服务手册都规定使用7型或8型AVO表来测量电流或电压值。1930年代后期的广告将AVOmeter的功能与滑动尺进行了比较。即使在今天,仍可以正常使用。
型号7、8和9的早期版本存在设计缺陷,导致许多乐器损坏了运输中的机芯。用户通常会通过将AC开关设置为“ DC”并将DC开关设置为“ AC”来习惯性地“关闭”仪器。在这些设置的开关下,机芯完全没有阻尼。[14] 受影响仪器的操作手册中确实有一条注释,尽管未能说明原因,但不应将它们切换为“ AC”和“ DC”(或“ AC”和“ DC”两侧的空白位置) 。[15] 在后来的仪器上,通过将DC开关置于“ OFF”位置(参见下图)解决了该问题。
主要型号!
“ AVOmeter”-1923年至1928年7个范围的直流电,直流电和电阻
(DC)AVOmeter-1928年至1939年,最初是13个量程,后来通过使用“除以2”按钮开关将其扩展到22个量程
通用AVOmeter-1931年至1939年,最初是20个量程,后来通过使用“除以二”按钮开关扩展了34和36量程,由Model 40代替
通用AVOometer Model 40 1939至c。1986年。开发了36量程通用AVO表,该仪表结合了自动断电和内部构造,类似于Model 7(基本量程为12 A和1200 V,前者可扩展为带有辅助电流分流器)。167欧姆/伏 [18] [19]
“高灵敏度”仪表主要用于无线电和电子设备
通用AVOmeter 50量程后来称为Model 7(1936年至1986年):一种用于无线电服务的“高灵敏度”万用表。(基本范围为10 A和1000 V,前者可通过辅助电流分流器扩展。还提供功率因数和瓦特数单位)。500欧姆/伏,在正常位置有两个按钮分压,1000伏/伏,有两个按钮分压。[20]
AVOmeter模型8:1951年5月至2008年11月(7个“标记”)(基本范围为10 A和1000、2500或3000 V,具体取决于Mk。)。直流20,000欧姆/伏,交流1000欧姆/伏。[21]
AVOmeter模型9:与模型8基本相似,但在DC和AC开关上使用国际符号代替字母标记(基本范围为10 A和3000 V)。直流20,000欧姆/伏,交流1000欧姆/伏。[22]
(将Model 8和9的功能从1972年的Model 8 Mark V(当Model 9停产时起合并使用)组合在一起)。
专用万用表
AVOmeter模型12:设计用于汽车。(范围3.6 A和36 A,9 V,18 V和36 V DC,电流范围可通过附件分流器扩展),9 V,18 V,90 V和360 V(AC)。
重型AVOmeter:具有单个选择器开关的小型坚固型万用表。最初是应大西部铁路公司的要求而设计的,用于铁路信号传输,但在GWR于1948年成为英国铁路西部地区后首次提供。后来还出售了其他系列用于商业市场。(基本范围为10 A和1000 V)。
“次要”型号
AVOminor(1935至1952)-小型仪器,仅具有直流,直流电压和电阻范围。通过将导线插入所需的插座来选择范围。
通用AVOminor(1936年至1952年)-通过将导线插入所需的插座来选择具有AC和DC量程的小型仪器。
AVO Multiminor:替代早期的“ Minor” AVOmeter。单个旋转开关即可选择所有范围和功能。没有自动保护。较小的版本,类似于小型便携式测试仪。(基本范围为1 A,仅DC和1000 V,均可通过外部乘法器和分流器进行扩展[23])。直流10,000欧姆/伏,交流1000欧姆/伏。
钳形表:主要用于较高的电流(范围300 A,600 A,1200 A,150 V,300 V和600 V,仅交流电)。灵敏度未知。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以上所有电流和电压范围均为AC和DC。
最初的AVO表可追溯到1923年,但带自动裁切和十进制刻度的8型是7型的直接后代;
7型-1936年
40型-1940年
8型-1951年
8 Mk2-1956年
8 Mk3-1960年
8 Mk4-1969年
8 Mk5-1972年 [内部新设计]
8 Mk6-1984年
8 Mk7-1998年-2008年停产

网友(2024-09-05):
主贴从上到下的3块表型号分别为:
1、Avometer Model 8 Mark 5
2、Avometer Model 1 (1923年发布,存世数量应当是非常少)
3、Avo CT471A

网友(2020-10-19):
我有个英国的72A

网友:
里面养眼表头刻度不太适应

网友:
后期版实在是,太难看了。。。。。。

网友:
开眼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外国万用表设计风格独特。

网友:
英国电子产品设计看来不如美德日,布局凌乱,几块板子修理调试麻烦,表盘视野也太小,调零电位器居然不止一个

网友:
码字不易,多谢分享。

网友:
新款看着就不像AVO...
拆开来给人的感觉就是IC机芯的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要是我有一台,肯定当钢琴供着。
干活还是玩具表给力,用坏不心痛,200元可再买

网友:
分享才会有乐趣,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