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358电调谐求助

楼主(2020-10-09):
用TA7358的收音机在统调的时侯发现了L2和C7怎么调都不起作用,只要是声音没有增大或缩小,折了C7也一样能收到台,C7用的是20P可变,L1和C8是调整是工作工作的,可以调到88-108,求问L2跟C7不起作用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L2与C7应该是调跟踪的,低端收一电台调谐L2,高端收一电台调谐C7,使其声音最响。

网友:
L2和C7的谐振点在88~108MHz之外

网友:
冰岛老师正解,非常详细到位,学习了!

网友:
因为你那里信号好,如果是信号差的地方,你会发现,调整起来大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2是高放负载谐振线圈,L2、C7还有变容二极管组成的这个调谐回路,不论是否谐振在正确的频率,高放管集电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2是高放负载谐振线圈,L2、C7还有变容二极管组成的这个调谐回路,不论是否谐振在正确的频率,高放管集电极 ...

不要天线,罗丝刀一碰到可调电容就声音大,电感从3T换到6T,都差不多一样, 不知是不 是电路没画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天线,罗丝刀一碰到可调电容就声音大,电感从3T换到6T,都差不多一样, 不知是不 是电路没画好

你那样螺丝刀不就相当于加上了个天线嘛,用塑料无感螺丝刀,或者调一点拿开螺丝刀试试,另外天线是要缩短不是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2是高放负载谐振线圈,L2、C7还有变容二极管组成的这个调谐回路,不论是否谐振在正确的频率,高放管集电极 ...

冰岛老师看一下这个TA7358能正常工作不?他这2个变容电容反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冰岛老师看一下这个TA7358能正常工作不?他这2个变容电容反向的

变容二极管本来就是加反向电压的,变容二极管的结电容受所加的反向电压的大小改变(当然其它二极管加反向电压结电容也会改变),反向电压越低电容值越大,但是在电压太低时Q值太低一般不予采用,所以在调谐的低端都要求施加一定的反向电压。正向加电压就变成了开关二极管了。这都是粗浅的知识,建议楼主先把这些简单的东西弄懂以后再考虑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容二极管本来就是加反向电压的,变容二极管的结电容受所加的反向电压的大小改变(当然其它二极管加 ...

我根本不知原理啊,我都是抄人家的,你能不能说1楼哪里不对?为什么3脚的电感失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根本不知原理啊,我都是抄人家的,你能不能说1楼哪里不对?为什么3脚的电感失效?

你在变容管上加上正向电压变容管导通(其实有100k电阻限制导通幅度不会很大,微导通)后相当于二极管直通或者检波,等于电感两端并接了一个680p的电容,在100m频率下680p的容抗还有多大?你这个电感得多小才有可能谐振?而且你测量一下按照图一的电路调节调谐电位器变容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有变化吗?可能刚开始有变化,等到了门槛电压就不再怎么变化了吧?还有一点,调谐电位器3脚不能直接接地的,你得让它经过一个电阻(或者二极管)再接地,把频率低端的调谐电压抬高一点,这样调谐时电台没有那么密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变容管上加上正向电压变容管导通(其实有100k电阻限制导通幅度不会很大,微导通)后相当于二极管直通 ...

我是抄这图的,除了431跟5K可调,是不是加上431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变容管上加上正向电压变容管导通(其实有100k电阻限制导通幅度不会很大,微导通)后相当于二极管直通 ...

老师变容电压有变化的,从0-4.98V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变容电压有变化的,从0-4.98V可调

你按照图1变容管正偏电压会变化?我说的是变容管两端不是电位器上面,电位器上面有100k的电阻限流分压基本上不会影响到中间端的电压值,但是变容管上面应该是一直零点几伏的电压升不上去。你分析一下电路:L2提供了直流通路,你加上的调谐电压通过变容管和L2到了地,相当于变容管的负极直接接地了,怎么会能有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