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4.12 宇宙第一箱(3分频,最终季)

楼主(2020-10-09):
左面、右面各开36个孔,背面各开54个孔,总共126个开孔

各个孔中心以正方形分布,以低音喇叭的水平中心线对称分布

相邻孔中心距50mm,钻头开孔直径32mm

使用1寸ppr水管 (外径32mm,内径25mm)

安装ppr水管后,实际的孔径为25mm,相邻的孔边距25mm

2020.4.28 开孔

左面:

右面:

背面: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A:
说得对,不过楼主是封闭的思维,听不进别人的话

A低音强度没有变弱,保持了原有强度,

B用喇叭正面声波消灭背面声波,不管多强的低音都可以抵消掉

又说保持原有強度,又说不管多強的低音都可以抵消掉.

楼主(2020-11-04):
原理:

这是个无限大的碍板,目的是尽量减少箱内反射波

频响曲线跟理想型密闭箱相近,低音依然强劲,但是清晰度提高一个档次

喇叭背面声波被困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所以反射波会非常厉害

而低音的反射波是可以直接推动喇叭纸盆做运动的,跟辐射器类似

所以箱内反射波会影响喇叭正面的波形

不管是倒相箱或者密闭箱都是多声源叠加的,包括正面声波、背面的反射波

所以传统倒相箱和密闭箱的声音都不够干净

只有减少反射波,接近无限大的碍板,才是最优秀的解决方案

此方案适合所有低音喇叭,想得更低下潜的低音,只需更换更强的低音喇叭

而且无需测量任何喇叭参数,只要喇叭厂给出无限大碍板下的频响曲线即可

网友:
有密集症者会引起不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要装126个小喇叭吗

先是发〝天下第一〞,用米六塑料蛇管

后又用〝宇宙第一〞,没人看.这是〝宇宙第一〞重发第二次

又在《胆艺轩》发,又没人看.

一贴重发,理应可据规把其删除,不过大家还是看看他根据什么声学原理,打这么多洞吧!

我上贴所发的图,都是流行几十年人们仍不能忘怀的好声音箱,有些则是国内大款十万十万元不停地

换音箱,最后的选择.当然除音箱设计经典外,有些人二套相同音箱倒叠着用,相信这是个人偏好,开机

响度应在一百零几分贝以上.这样玩法人耳寿命没能听多少年,我完全不提倡;我所在的犹太人音响公

司的比我岁数小的同事,没一个能保住听力,个别人近于完全失聪,希大家引以为鉴.也不要常到高分贝

的士高音乐舞厅.耳病了,它不会说话.

网友C:
这里有些不是宇宙,也不是地球,是发烧友家中的普通音箱,当不了第一,明白了,小洞洞小棒棒不够多

网友D:
设计有一种90年代的日式风格

网友:
老朽我没看懂

网友:
        同样没看懂,且听楼主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计有一种90年代的日式风格

什么叫设计?音箱设计是根据喇叭特点/类型/频响曲线/自己对这个音箱怎样能放自己喜欢类型音乐.

根据公式/电声常识选择,计算/测量/校验出来,才能称之为【设计】.

楼主有这设计的一丁点过程吗?

他在邻坛发贴,完全没有人登入,为什么?就是楼主的治学态度,自己已经完完全全不懂,却说;〝宇宙第一〞

网友:
我感觉楼主是来搞笑的
大凡宇宙第一有屎以来空前绝后的,都是丁春秋……

楼主:
2020.10.10 分流管

使用1寸ppr水管 (外径32mm,内径25mm)

裁剪长度:竖向都是20cm,横向分别为3.5cm,8cm,12.5cm,17cm

热熔重叠部分一般消耗1.5cm

4个一组,距离地面等高,左、右面各9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些不是宇宙,也不是地球,是发烧友家中的普通音箱,当不了第一,明白了,小洞洞小棒棒不够多

版主认真了,人家宇宙第一,是个造物概念
本来没有,他创造出来了,就是宇宙唯一的自然是第一

网友:
又换脸了?

网友:
楼主老壳有乒乓

网友:
实在看不懂楼主的意思,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宇宙第一,真敢说,

网友B:
难道要装126个小喇叭吗

楼主:
2020.10.14 脚架

T字形脚架,长、宽5cm,高21cm

顶部中心开孔直径8mm,深度3cm,用5cm长圆木柱加固,外露2cm

每个T型脚架用2片长方体木条加固,都用白乳胶固定

网友:
不用做音箱支架,我都是放凳子上

网友:
没看明白是什么结构

楼主:
2020.10.23 吸音棉及装箱

箱内低、中音喇叭的四周填充记忆棉,占70%

箱内高音喇叭的四周填充海绵,占30%

网友B:
录一段听听声音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录一段听听声音如何

你那么猴急干什么!一百二十六条曲脖子管还未装,等明开春后吧.

一开声管子一喷就飞【宇宙】了

楼主:
2020.11.1 安装分流管

其中背面同一水平高度的裁剪长度为(6个一组):

20cm,25cm,30cm,30cm,25cm,20cm,共9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0.11.1 安装分流管

其中背面同一水平高度的裁剪长度为(6个一组):

震撼、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威武震撼,八爪鱼自愧不如。

这些水管可不少钱啊,我可舍不得

网友:
耐心看下去,确属宇宙第一

网友:
这是病,要下药治。

网友:
说实话我很想到现场听听这音箱的动静。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0.11.1 安装分流管

其中背面同一水平高度的裁剪长度为(6个一组):

楼主你太牛逼了 这么多PPR管子不便宜啊。有点管风琴的味道。期待楼主开声。

网友:
牛!不是一般的牛!

楼主:
2020.10.4 低音频响对比

1、蓝线,编号5,较早版本,箱体无开孔,箱内无记忆棉

2、黄线,编号9,上次版本,箱体无开孔,箱内填充记忆棉

3、红线,编号15,本次版本,箱体开孔,带分流管,箱内填充记忆棉

功放直通,只接低音,无分频器,麦克风正对喇叭中心,距离箱体20cm

可以看出箱体开孔后,50hz-100hz的重低音被明显吸收,成功

说明反射波被进一步削弱,清晰度进一步提升,即音质被进一步提升

箱振微弱,无嗡嗡声,分流管出来的低音较弱,说明低音被很好控制住了

因为管子数量较多,被大量分流,管子截面积不大,进入的声波数量有限,

声波经过管子会共振消耗掉一部分,经过弯头会被反射回去一部分,

声波又经过吸音棉衰减,所以从分流管出来低音并不是起初那么强

喇叭正面声波,衍射到分流管出口,与分流管出来的背面声波形成声短路

喇叭背面声波打在箱体内壁产生反射波,反射波的传播路径是一个个球面

即不管箱体内壁是任何形状,都会有原路返回的反射波

返回的声波打回喇叭背面,穿透喇叭盆面,与喇叭正面声波叠加

所以传统的倒相箱和密闭箱都是多声源叠加,不够纯净

所以追求音质是一直做减法

如果追求音量,箱体不多开孔,不用吸音棉,此时的重低音音量反而最大

如蓝线,编号5,但此时的低音是浑浊的,并伴有嗡嗡箱震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您的测量有问题,加不加导向管50Hz都有一个尖峰,音箱加入导向管是利用赫姆霍兹共振与喇叭下限频率 ...

〝单个导管配合喇叭下限衰减曲线会得到一条下潜延伸了的平坦的下限曲线,而不是这样的尖峰,

所以您这样是无理论依据的瞎搞,恕我直言〞

您首句是过度夸大了音箱的作用了,不但要从理论看,还要看结构;它在这么薄板中央打了这么大量的孔,正如他

自己说;耳听己经听到板振声,这个箱子作为音箱,在结构坚固不振声这点上,已经是废品了,所以再下来无论什么

庄严宣布的理论,皆成废话.

从曲线图完全可证实我在未出曲线图前的估计,数十个孔的面积集总,己经远远离开我们日常所见音箱的倒相

箱的倒相孔与喇叭发音面积的比例,所以我有发表于 2020-10-10 16:11:41的多个音箱照片就是暗示;如此之多

的孔孔,音箱的体积大致的情况,即使加了倒相管花那么多的金钱材料,只是无尽的浪费体力和精力,只是相当于

一个杂音多多的普通一块障板都不如,而这;恰好为测量曲线所证明不单止,曲线的低频下跌量连一台上海牌胆

机这么小的开背机箱都比不过.

最初箱子;兰线大约50HZ---6KHZ  +-5DB                   最后加孔孔/管管,箱子变成180HZ---6KHZ +-5DB.

玩音箱的人都知道这频宽是怎么个【宇宙第一箱】吧

网友G:
名字够响亮够超前!我也是被这个名字震撼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么猴急干什么!一百二十六条曲脖子管还未装,等明开春后吧.

一开声管子一喷就飞【宇宙】了

难不成众人也要飞去宇宙才能听到?这音箱的工艺的确比较独特。请楼主完工后务必上段视频,很好奇是什么声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名字够响亮够超前!我也是被这个名字震撼到了

连火星大侠都被震到了,这还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单个导管配合喇叭下限衰减曲线会得到一条下潜延伸了的平坦的下限曲线”是指正常导向箱,他根本就 ...

我在想楼主可能想用不同谐振频率打造一个非同寻常的低音区。

楼主:
2020.11.6 分频器调试

麦克风位于中音和高音喇叭之间,距离箱体30cm,离地高度和听音高度一致

1、低音,串7.6mh,并100uf+33uf,低音正接

2、中音,串47uf,并2.6mh,串0.5mh,并15uf,中音正接

3、高音,串7.5uf,并0.3mh,串8.2Ω,并5.1Ω,高音正接

分频点(280,3000)

中、高音能量较弱,离中心轴较远的话,衰减会比较多,所以中、高音需正对人耳

而低音能量强大,离轴的话衰减也不会多,可以放置相对低点

低音分频点较低,发出人声较少,人声主要集中在中高音,中高音指向性更明显

各个频段曲线,基本与直通时曲线保持一致,并未强行抬升,保留其固有的自然频响

声音非常好,成功

低音频响:

中音频响:

高音频响:

3个喇叭全开时频响:

楼主:
以上4个频响曲线放在同一图片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4个频响曲线放在同一图片中:

你很多理论误区,从频谱曲线是无法看到机箱有否振动音,

100HZ下己经很差,还加没经计算管子搞出两个凸峰,低频灵敏度低到相当于六寸喇叭,又用网络来減中音,

整个音箱灵敏度又不均,又奇低.

楼主:
2020.11.12 外置分频器

分频器参数:

1、低音,串7.6mh,并100uf+33uf,低音正接

2、中音,串47uf,并2.6mh,串0.68mh,并15uf,中音正接

3、高音,串7.5uf,并0.38mh,串8.2Ω,并5.1Ω,高音正接

分频点(280,3000)

楼主:
2020.11.12 音箱最佳摆放位置

声波必须要通过玻璃窗扩散到房间以外,箱体位于房间中间位置

箱体靠墙或者靠地面摆放都是错误的

喇叭正面发出的低音衍射到墙面或者地面,会产生强烈的反射波

反射波会影响喇叭正面的声波,使音箱声音发生严重变形

所以需要将箱体和墙面(地面)尽量拉开距离

箱体置于最佳摆位,房间无需做消音处理,就可达最佳听音效果

楼主:
本贴完,本贴证明了在箱体开大量孔是完全可行的

低音强度没有变弱,保持了原有强度,清晰度进一步提升

开的孔越多,分流管延伸越长,内压越分散,声音效果更好

用喇叭正面声波消灭背面声波,不管多强的低音都可以抵消掉

这种消音的好处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

彻底消灭箱震声、驻波声等,实现真hifi

网友H:
本人考虑重新装修了,直接在钢筋混凝土墙预制孔安装扬声器,杜绝任何箱体谐振、声染色、驻波,满足无限大障板要求,墙壁地面天花板全部安装可调面积的吸声帘调节混响声阻尼,高、中、低3个双功放不用分频器,除了音响坐椅无任何家具,音响室30平方米100立方米(隔壁用于储藏室),来个全球第N。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本人考虑重新装修了,直接在钢筋混凝土墙预制孔安装扬声器,杜绝任何箱体谐振、声染色、驻波,满足无限大障 ...

这样好,绝对第一

网友(2021-07-26):
感觉有点言过其实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理:

这是个无限大的碍板,目的是尽量减少箱内反射波

几面开无数孔还无限大障板?这些自双矛盾的说词,唯一只有你自己可以忍受.

可以告诉你;无限大障板是相当于无限大密闭箱.这个百孔箱怎能与无限大密闭箱等同?

多组等长管子,频谱图多组尖锋,这个玩法声音的波形角度被搞得复杂得无与沦比,何来会清淅呢?

高端只50db,两人并排小声交谈巳经是55DB了,那里听得到高频呢?

那么好的测量手段和软件,那么好的分频网络零件,结果搞个高/低频50--80DB的音箱.

如若加大功率推到人们习惯的94DB响度,音箱壳又钻得破破烂烂,亳无音箱所需刚度可言,

附粘零件数十.能顶得住不出杂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面开无数孔还无限大障板?这些自双矛盾的说词,唯一只有你自己可以忍受.

可以告诉你;无限大障板是 ...

        以下说辞是风拍脑袋想出的理由,极有可能是歪理!宇宙第一及看客们先别大光其火!
       按理说音箱的前障碍板本应该无穷大,才会阻止前后声波短路造成声音畸变或抵消。真要这样做,现实中出于听音环境、成本考虑都是无法承受的。但追求做到接近前障碍板无穷大的效果,人们只能采取折衷的办法:把前障碍板变形成箱体,你要说这是一种妥协也不为过,他确是上上之选。也是最好的一种妥协。
       风你是卡夫莱音箱检验室的工程师吗?
       别打岔。这个障碍板让你弄成千疮百孔,且不说牢固性大打折扣,要命的是声波四下乱窜,恕我直言:你这是彻头彻尾的马尾串豆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几面开无数孔还无限大障板?这些自双矛盾的说词,唯一只有你自己可以忍受.

可以告诉你;无限大障板是 ...

说得对,不过楼主是封闭的思维,听不进别人的话

网友:
发烧音响是“玄学”了 !就看你能烧到多少度了 !!!

网友:
楼主把这个箱子从好好的一直弄到千疮百孔,这回没玩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