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坏了;

楼主(2020-10-10):
拆开用表二极管档测试,发现有个灯珠不亮(红点的这个),是直接短路它还是用个电阻代替,用个普通的发光二极管替换可以吗?

网友:
5050的灯芯烂大街了,其他废板上拆一个焊上即可,摆好位置什么煤球炉·天然气灶。。。火上烤烤即可,注意手要稳,时间不要太长,不要碰到其他灯芯

网友A:
由于底板是铝基的,散热太快,导致LED焊接非常容易损坏。坏LED位置处用导体短接最省事。

网友:
短路就行,30串

网友:
工作电压和电流一样就可以代换吧

网友B:
一般LED灯板供电都是恒流的,一两个故障短路即可;
普通的LED电流不匹配的话,效果未必好……
电阻的话,就免了吧。

楼主:
        按您的建议,已短路该灯珠,试了一下,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LED灯板供电都是恒流的,一两个故障短路即可;
普通的LED电流不匹配的话,效果未必好……
电阻的话, ...

谢谢;

网友:
       我一向是这样维修LED串灯,看看驱动器有输出后,用镊子逐个短路灯珠,找出损坏的灯珠后用铜丝短路。工作时不拆下灯,量量、找找再焊焊,快的很。
       修两三次后,灯的亮度下降,其它灯珠也寿命差不多了,于是整串换。

网友:
论坛上买了十元五个的大灯泡,有坏的,把坏的直接短接,修好用了两年多了。

网友C:
我也试过短接但其它的几个灯珠马上烧坏了

网友:
恒流源驱动短接一个灯珠只是总电压降低但电流不变不影响其它LED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过短接但其它的几个灯珠马上烧坏了

恒流的驱动才能短接把,阻容的靠LED分压,少一个就增加一倍电压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可短接。要看灯珠串并,单并的可直接短接,多并的就不能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过短接但其它的几个灯珠马上烧坏了

我也有点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底板是铝基的,散热太快,导致LED焊接非常容易损坏。坏LED位置处用导体短接最省事。

拆下来容易坏,买个好灯珠焊上去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