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耳朵音频测试追求20~20KHZ音频是伪命题

楼主(2020-10-10):
人耳朵音频测试追求20~20KHZ音频是伪命题;建议用抖音或者网络耳朵音频测试软件测试自己能听到的频谱我是20~14KHZ就听不到了;建议胆机输出牛追求到20KHZ是没有必要的。年龄超出40岁1.5KHZ以上就99%听不到了。

音频测试

音频测试

网友:
这就是普通人真实的听觉,千万不要去跟某些“金耳朵”比,他们的耳朵连发电厂的值班员吃的什么晚餐,穿什么颜色内裤都能听出来。
一根短导线、一根保险丝对音响的影响连精密仪器都测不出来,可是某些耳朵能听出来,神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不到不等于在音乐中没有感知!
事实胜于雄辩。将调音台15-20khz推到顶,拉倒底试试。
链接:https://pa ...

人类能玩的乐器最高一个音短笛是4082Hz,加三倍泛音也只有12246Hz, 再高音只有电子仪器及噪音才出现,听音乐其实到15000Hz就什么都夠了。而低音是C0, 基準是32赫。实际上是30赫已夠。而一般音乐也其实只用C1,即64赫,钢琴的最低音是E0, 约40赫。这是为什么交流电用50赫的原因,因为听不清。到于胆机的交流声多是整流后的泛音,100赫及150赫的声音。

网友:
人耳感知声音靠的是耳蜗中的纤毛,每一种纤毛通过感知震动来“听”不同频率的声音,纤毛的震动是标准的所谓正弦震动,声音波形不同,对应基波和谐波的纤毛会把信号传进大脑,组合后就是所谓的音色,随着机能的退化,年龄大了有些纤毛会有退化和损伤,这就是所谓的听力退化,退化不见得只是高低频,有些人还可能感知不到某一频率的声音,高一点的低一点的却都能听到

音响确实不用20-20千赫,但作为大众来说20-20千赫却是合理是,比如高频一个考虑到孩子们听力上限可能很高,低频提高震动和体感可以给我们身临其境的感觉,作为爱好者来说要根据用途来确定需要的指标,过去有个50万法则,也就是高频上限频率乘以低频下限频率等于50万,,低频下限50赫的音响上限就应该是10千赫,超过的话整体声音音色就会发尖,同理20赫下限高频上限就应该是25千赫,想做上限15千赫的音响的话下限就应该是33赫

网友:
在医院测试,我的左耳能听到1500,右耳坏了,只能听到600多。
虽然一般人都听不到20000,但有人说20000和8000混在一起就与8000不同。
或许咱这耳朵真不行了,也层试过,根本听不出单8000和8000与20000混在一起有何不同。

网友:
手机放出来,然后用拾音采样设备采样,看看是否真的存在20KHz,有的根本没有……

网友:
这个因人而异 某些人可以30多岁听见狗笛声   绝大部分人只有10岁之前能听见

网友:
能感觉得到狗迪声,很难说是不是真的听到

网友B:
无线电杂志有赠送cd片,上面录有20Hz--20000Hz正弦波音频,可以听一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听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电杂志有赠送cd片,上面录有20Hz--20000Hz正弦波音频,可以听一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听觉了

网友:
我有个同事可以听到电视机的15625Hz的声音,在CRT电视的天下时看电视他从来坐的远远的,说行频的丝丝声听着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听不到蚊子的声音了,除非刚刚吸饱了血飞走的时候,
CRT行频15625HZ,以前就是听到一种嘤嘤的声音,现 ...

我也是听力下降,蛐蛐叫,听不到!

网友:
放20K得用48K采样,  44.1的话会有很大跌落。

而且视频传上什么抖音平台,都是有损压缩,高频直接就切了。  手机和一般耳机也发不出足够响度得20K声音。

我家里有信号源,以及频响覆盖20K的带式高音和覆盖20K的专业测量麦克风,校准声压之后几年前自测可以听到18K,不过每年掉几百Hz,现在估计17K了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存在了!年龄大了听力自然退化是正常现象,再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总是听耳机这个伤害很大而且是不可逆的,20-20K上限值到18K金耳朵就听不到了只是不承认罢了,其实他也听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