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理电热水器进出水口水垢的问题

楼主(2020-10-10):
十一假期不能浪费了,在家把海尔电热水器摘下来,把排污口打开清理,

用了很多年的热水器出水水压低,之前加热时都有滋滋滋的声音,知道是加热管上水垢太多了

又把右侧盖板打开拆下电路板,摘下来加热管,清理干净后,还想解决出水水压低的问题,看看进出水口分别连接储水罐里的两根立管,想请问下有经验的老师,储水罐上的进出水口能拆下来清理吗?接上自来水管明显感觉进水不畅,是哪里的问题?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拆下清理要不然水垢清理不干净,加热管也要清,几年前买了个二手热水器清理出很多水垢,估计就是出水小 ...

您好,请问:水罐上的进出水口直接用大扳手拧下来就可以吗?装回去有什么特别要求吗/会不会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B上买除垢剂,从入口加入后加热,几个小时候放水,次数根据除垢效果来定

另外镁棒一定要更换

罐里水垢已经排出,加热管也已经清理干净了。感觉没有必要再用除垢剂了,就差进出水口需要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扳手拧就行,如果有胶垫,装时拧紧就行,没有胶垫要缠几圈生料带再紧,

多谢指教!

网友C:
进出水管(包括防电墙)可以扳手拧下,用醋浸泡1~2天再用清水冲洗或者把它们分解开擦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出水管(包括防电墙)可以扳手拧下,用醋浸泡1~2天再用清水冲洗或者把它们分解开擦洗干净。

谢谢指导!

在淘宝上也找到有单独的进出水口卖,几十块钱一个,这就肯定了确实可以拆下清理。因为没拆过,不确定能拆的情况下怕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扳手拧就行,如果有胶垫,装时拧紧就行,没有胶垫要缠几圈生料带再紧,

回来汇报工作:
利用周末休息时间把进出水口都拆开了,特别是进水管里面全都是水垢,忙着清理水垢了忘了拍照片,进水管因为水垢堵在内部实在是清理不干净,进水沿管线到最高点返回到底部从网眼孔进罐里,最后一狠心把塑料管子弄断了,把上半去除,只留下半截,再把顶封堵以防冷水往上跑。

这么复杂的设计看来是水电分离和防止罐里的水倒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