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壶的触点积碳之“点锡”大法

楼主(2020-10-11):
    近因原租房地下排污管道晚间噪音扰民之无法进入深度睡眠,所以一大早就满街问小区的打扫卫生阿姨,真是撞了大运,还真遇到一位房东。60平的学区房平时租怎么也得1200-1300,由于房东打算明年开春装修,所以房东提出短租(每月才1000),说搬就搬。真是饱饱睡了个好觉,无比兴奋,遂把新租房里的电热水壶修之。在进行热水壶的脱衣查验之后,发现从底座的两黄铜圆环之间的触点全部都是冷压接,市电压大电流下触点之间打火积碳严重,导致触点之间接触电阻大,电子无法正常通过。拆触点,壁纸刀刮积碳,触点之间点锡以达到分子级别的热熔连接。中间出现一个小插曲,电笔在家测插座的底线奶泡亮,哎,家装电工还真不给接地。。。还是单位用电比较规范,虽然没有挖沟埋铜做单独的地,但也是三相四线零地合一啊。下面上图:

顺便吐槽下物业、居委会、市长热线、街道办、环保局,都是踢皮球。噪音反映一个月到底也没有解决,无奈只能搬家。

补充内容 (2020-10-11 19:29):
不是在开合的触点上点锡,只是在压接的地方改为焊接,降低接触电阻,减少温升啊,所以上锡氧化后黏连正合我意。

差不多工作时的7A电流

差不多工作时的7A电流

底座上俩黄铜接触片

底座上俩黄铜接触片

底座背面俩冷压接触点和已发黑积碳之凸头触点

底座背面俩冷压接触点和已发黑积碳之凸头触点

壁纸刀刮凸头触点后还是很亮的

壁纸刀刮凸头触点后还是很亮的

积碳严重的开关凸头触点

积碳严重的开关凸头触点

壁纸刀刮后也是很亮滴

壁纸刀刮后也是很亮滴

三处冷接触点点锡

三处冷接触点点锡

亮度和体积都比LED大的氖泡指示灯

亮度和体积都比LED大的氖泡指示灯

通电后的亮度和体积都比LED大的氖泡指示灯

通电后的亮度和体积都比LED大的氖泡指示灯

通电烧水,一壶水也就几分钟

通电烧水,一壶水也就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幸,我只是用它做洗脚水

良心已经输给了成本。

另外,目前已经见到拿 2 系列不锈钢印上 304 的牌号的水壶了,具体还得自己感受。
还有个牌号 304D,这货简直就是国内的文字游戏,严格成分上根本不及 3 系列不锈钢。

在我看来,只有微磨砂+有拉丝+微磁性的可以称得上 3 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砂纸磨磨比较靠谱
感觉上锡氧化后容易黏连

手头没有细砂纸只能凑合用壁纸刀刮了。不是在开合的触点上点锡,只是在压接的地方改为焊接,降低接触电阻,减少温升啊,所以上锡氧化后黏连正合我意。

网友C:
不好,我以前也这么干过,用几次触点熔铸在一起了,焊锡融点太低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我以前也这么干过,用几次触点熔铸在一起了,焊锡融点太低不适合

我用一段时间后,再看看触点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点点錫真聪明,

兄台若有高明之法,不妨献出造福矿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我以前也这么干过,用几次触点熔铸在一起了,焊锡融点太低不适合

我就是为了让触点熔铸在一起,只要焊锡不乱流造成短路、断路就可以,以达到触点的分子级别的牢固连接。

网友E:
楼主的意思不是在开合的触点上点锡,只是在压接的地方改为焊接,降低接触电阻,减少温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不是在开合的触点上点锡,只是在压接的地方改为焊接,降低接触电阻,减少温升啊……

我就是這個意思,只是文字表达能力欠缺,造成大家误解了。。。

网友B:
细砂纸磨磨比较靠谱
感觉上锡氧化后容易黏连

网友:
大部分朋友都看错了,楼主用刀处理的触点,在触点铆钉上上的锡防止铆合处接触电阻增大

网友F:
有点焊机应该可以点焊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焊机应该可以点焊下吧

手里没有点焊机,只能上电烙铁啦

网友G:
一直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是这么干的。

缝缝补补又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