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方波示波器测量用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的差别

楼主(2020-10-11):
学习c52单片机,按示例中断和计时器做了一个LED灯闪烁。对计时器初值示例是设置按单片机晶振12M计算,用手机秒表对比测量1分钟略快,改为实际的11.0592M计算初值重新下载点亮LED灯测量1分钟基本相符。手头有示波器还用土办法测量
TH0=(65536-46080)/256;   //重装初值,12M晶振隔间50ms重装一次初值是50000。
TL0=(65536-46080)%256;.
用示波器测量了LED灯明暗时间1s和0.2s两个时间,频率0.5hz和5.0hz,选用直流耦合测量可以,方波周期和设置值相符,波形也方方正正。
交流耦合变化大,频率0.5hz-5.0hz测量时间与设置值有偏,波形也变形或畸形。
应该是交流耦合耦合电容做的怪
上次噪音测量遇到这个问题,转脸就忘了,发帖分享,记忆更加深刻。高频率交流或直流耦合测量结果变化不大
c52单片机计时器做的LED灯闪烁是不是可以作为方波源挺精准的。
低频方波示波器测量用交流耦合测量电容充电饱和电压变低输出波形变形。

楼主:
示波器测量单片机led灯闪烁输出用直流和交流耦合测量差异第一反应就是单片机输出有高频信号?为了验证又用信号发生器和led灯闪烁相同的两个频率的方波进行验证,示波器输入阻抗1M,没有测量到信号发生器输出方波,又做了一个50Ω的阻抗转换器,测量结果和单片机输出一样,回过头来在学习示波器直流和交流耦合原理图才弄清楚原因

网友A:
正常,交流耦合有电容充放电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交流耦合有电容充放电影响。

谢谢支持,示波器使用不是很熟,对耦合低频信号用直流耦合理解不到位,以后还要多多实测,

网友B:
对于TEK的某些示波器,AC耦合频率下限是10Hz(1M)或者200KHz(50Ohm).其他示波器可以查阅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TEK的某些示波器,AC耦合频率下限是10Hz(1M)或者200KHz(50Ohm).其他示波器可以查阅手册

谢谢指教,数据表和手册应用是我的弱项,

楼主:
示波器是普源DS1054Z数字示波器四通道100M带宽,特意看用户手册和探头的手册没有5楼提供的类似参数感觉手册注重如何使用,应该向世界名企产品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是普源DS1054Z数字示波器四通道100M带宽,特意看用户手册和探头的手册没有5楼提供的类似参数感觉手 ...

那不是写了吗,低频响应,AC耦合,5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写了吗,低频响应,AC耦合,5Hz

谢谢ChrisLove 看到手册参数中文的低频响应,AC耦合,5Hz, AC耦合,5Hz失真稍微大,AC耦合频率下限10Hz应该失真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