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表笔线内阻实测

楼主(2020-10-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握手的位置,有时候接触面太小了,也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
插孔直接短路测一下看看?

网友:
电阻档这分辨率还测表笔线阻? 建议还是用电压电流法测吧

网友:
前几天我用音箱线做了一对表笔线,线阻应该是豪欧级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93755&extra=

网友:
表笔的插头接触电阻也影响很大,我经常用改锥把香蕉插头四半岔开点,效果大不一样。

网友:
测181表笔香蕉插头的一端开尔文夹夹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