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T12焊台遇到问题?

楼主(2020-10-12):
最初是因为得到了一个24V3000MA的变压器(很沉),很喜欢,又购了T12——K刀头,直接插电输出24V稳定,自已正好有音频插头、座,接上T12几呼秒化锡,但遇到很现实的问题,调不了温,试了内上小电路图,双向二极管控制MOS管的,也不行。先不管这个,自制烙铁架带断电功能,烙铁放上就断电,拿起来秒化锡,非常完美,现征集恒温T12电路图,越简单越好(可行方案),现变压器钢片插接,要不拆开重绕抽几个头也行,但有点费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有个特点,开关应用栅极电压必须达到要求比如10V,Nmos 的Vgs 必须高于Vd,PMOS Vgs 必须低于某个值, ...

TO220的,大部分2V开启,不过内阻大个几毫欧,最好4V以上,10V基本是最佳工作状态。T0252一般1V开启,SOP8的一般0.7-1.5V。如果用SOT23封装的,低于0.5的大把。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4941781872,这个,同店铺还有数码管的,基本上是性价比最高的了,应该比616板好一点吧,

网友:
到马云家买个白菜控制板吧,几块钱,看着通红的T12,揪心。

网友:
网购T12控温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24.10b87484MYnmHX&id=584941781872,这 ...

网购,可能比自己捣鼓还省钱!除非大量生产。

网友:
买个控制板花不了多少钱,何必费这劲

网友:
调温只是个通断啊,实现个温度采集和设定温度的程序就行
用单片机或者运放,后者可以参考黄花907,前者没必要参考直接码代码

网友:
新版助攻—DIY分立件T12控制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90
(出处: 数码之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太小看不了啊。

我没论坛账号= =# 有的网友转发下图

网友D:
去坛里第十一届Diy看看:简易型调温电烙铁,有参考价值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柄不错,啥东西改的?
白菜白光电路图就不错啊,还有用N沟道MOS管版本的。搜搜,坛子里就有好多帖子,网 ...

手柄自己找的一段铁管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坛里第十一届Diy看看:简易型调温电烙铁,有参考价值否?

看了,我问了一下得重绕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