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D OK-335功放机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0-10-12):
今天收到一台老式功放机,MAD OK-335带MP3读卡功能,无声音,前三个指示灯连续闪烁。拆机检查功放管,推动管均正常。通电测试,音箱线跳过继电器接到主板上,有声音。但随着指示灯闪烁频率响。查按键面板保护电路供电电压,只有3.46V,电压过低,正常是5V。检查主板由稳压二极管提供电压。怀疑稳压管损坏。手上没有5V稳压管,就用如图7805代替。问题完美修复。

网友A:
这种机器为了省钱前级部分播放器供电一般取自功放主电源,而二极管稳压关键是允许输入电压高而78系列稳压块则承受不了那么高电压而损坏,严重时烧播放版同时也烧U盘。

网友:
山上来的不行

网友B:
Mad 以前是生产音箱的,就在我家这,后来搬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为了省钱前级部分播放器供电一般取自功放主电源,而二极管稳压关键是允许输入电压高而78系列稳压块 ...

7805我是从其他地方取得共地12V供电,电压不会太高

网友(2020-11-13):
引用 网友B:
Mad 以前是生产音箱的,就在我家这,后来搬走了。

有检到外观碰花的免费音箱吗?

不要看小此牌子,英国音响已经世界出名,不在美国音响之下.而此牌子近年排英国功放前列,其中一台

内置人耳频响补偿曲线功放,获《每年评选世界十大优秀功放》2000年入选.这个评选【麦景图】入了几次--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