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C名牛

楼主(2020-10-12):
请教烧友给看看,淘了这对UTC LR-127.牛,600比30欧姆100-7000hz,适合做前级牛用吗?适合什么管呢,做无源前级牛用可以吗?

网友A:
单看标注的参数,频响太窄了,而且是低阻匹配用的,用在电子管高阻电路恐怕够呛。建议楼主先测量一下基本参数,比如绕组直流电阻、电感量、极间电容、漏感等参数,然后根据测量参数再考虑用途。

网友B:
UTC五十年代的线间牛,低阻抗级间交联用的,初级电感最多1至2H,不适合电子管高阻抗交联藕合,勉强可以用在手机输出推动高阻抗耳机,让声音变得更柔顺圆润

网友B:
UTC最好声的名牛:做无源前级的是A10、11;做前级输入最好的是钩子牛H-5,其次是A20,后期生产的O-6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看标注的参数,频响太窄了,而且是低阻匹配用的,用在电子管高阻电路恐怕够呛。建议楼主先测量一下基本参 ...

有空测量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TC五十年代的线间牛,低阻抗级间交联用的,初级电感最多1至2H,不适合电子管高阻抗交联藕合,勉强可以用在 ...

哦,交了学费了,谢谢您

网友C:
买根鞋带,再来研究配什么鞋合适,多半不能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根鞋带,再来研究配什么鞋合适,多半不能如意。

哈哈精辟看着不错,买来碰碰运气,看能用在哪里,买的没有卖的精,问卖家是一问三不知,连型号他都不知道,就知道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UTC最好声的名牛:做无源前级的是A10、11;做前级输入最好的是钩子牛H-5,其次是A20,后期生产的O-6也还可 ...

谢谢学习了